求助伺服电机

楼主(2008-11-29):
350KG ,直径200MM,0.1秒加速到480转,伺服电机要多大的转距才能做到,谢谢!

网友A:
这么大但负载,大概需要900Nm(计算值),建议留大一点。而且负载惯量很大,需要考虑惯量匹配。此外,如果选电机的话,建议选直驱。额定扭矩大小还需要根据你但整个工作流程来选,这个只是选峰值扭矩的。

楼主:
是比较大,现不只是单独使一条轴在0.1秒加速到480转,而是两条相同的轴,通过1:1齿轮转动,在0.1秒加速到480转。

 要是一条多要900NM,那两条不就要1800NM了,晕啊。

网友B:
这主要还决定在你的编码器。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你的负载那么大,一般编码其实无法承载的,建议你与我们联系!51001751转801或直接致电13122669969

网友C:
3楼的真是不知所云。。。请问编码器和承载有啥关系?

网友D:
人家那是在做广告没看出来吗?建议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