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PN与PNP的转换?

楼主(2008-11-29):
NPN与PNP传感器如何转换,好象是个高低电平的问题,通过中继器转换,但具体其工作原理如何?

有些PLC好象只能接收NPN信号,有些只能接收PNP信号

求助各位大吓

网友A:
西门子PLC应该没有这种问题吧,只是公共短接正还是负的问题,想转换就用下图可以吧PNP解法,NPN的话,把中间继电器的P端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请高手指正一下

网友B:
楼上的,这种方法有点麻烦了吧?经过一电阻上拉就好了,简单又不影响速度

楼主:
能具体点不?还是不懂

网友C:
到我的博客中找一下,有两篇关于转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