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变频器的PMU显示屏上面显示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29):
CUVC,CUMC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PMU的显示屏上面一般显示的什么啊?显示的是频率吗?    通过哪个参数可以看出显示的是输出电流还是转速?    通过设置又是哪个参数了?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实际频率,其他的可通过r参数来看

网友B:
输出电流用r004来查看,实际转速用r015

网友C(2009-08-04):
我没接触过变频器。有教一下我的吗?

网友D:
变频器这东西,主要靠自学,如果有琢磨不透的疑问,可以在论坛上询问

PMU上显示的值,由P048定义,默认值为输出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这东西,主要靠自学,如果有琢磨不透的疑问,可以在论坛上询问

PMU上显示的值,由P048定义,默认值为输出频率

网友F:
显示009变频器准备好了,005不带载调试

网友G(2010-09-21):
可以改啊,根据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