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运行中发生恐怖事件??

楼主(2008-11-29):
我们单位的几台185千瓦的2级电动机,带动的是高压柱塞泵,已经出现过几次电动机的转子轴断的现象,断口面齐刷刷的,像是切割下来的一样,而电动机依然在正常运行,只是皮带轮掉了,很是奇怪,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高速电机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但这种故障发生的很少

网友B:
材质还是不行吧?rq

网友C:
没见过,见识了

网友D:
用振动分析仪测试一下,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E:
碰见过一台22kw-6极的电机短轴也是皮带轮和端盖之间,当时操作工说负载不动了,我去了一看还有小电流(空载电流)。不知道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F:
可能是材质不好,这样的问题很少发生的。

网友G:
可能是震动大造成的,试机时看看震动情况

网友H:
见到过已经坏的电机,不知道是怎么坏的,那时我还没进厂

网友I:
不知是那几台柱塞泵的电机都有还是一台泵的电机有?若是一台泵的电机有,检查一下泵体或是否有东西在电机轴上摩擦。看断面象是被割断的还是被扭断的。

网友J:
一般都是用皮带传动的电机断轴,用靠背轮传动的我还没见过,1是材质.2是皮带太短崩得太紧,3是基础差,电机运行震动频率和轴的固有频率相近,引起共振。

楼主:
LS的就是用皮带传动的。

网友K:
可能是电机起动时转距大轴被扭断的,1要查一下泵阻力是否太大,2电机与泵轴心 线是否同心。如果能用软起动效果一定好

网友L:
我碰到过,155KW 6级空压机,一样一样的.

网友M:
你能确认你的电机质量过关吗?我可看到过铝的锭子!

网友N:
不知楼主的柱塞泵是几缸的?我遇到过几次运行在往返工作状态的电机切轴事故,是因为电机的冲击扭矩过大所致。

网友O:
引用 网友A:

高速电机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但这种故障发生的很少

网友P:
是不是轴的材质不好啊,再说柱塞泵如果开着会一直加压的,如果你没有回流装置会压爆管子的,如果管子足够韧,可能电机就要堵转了,一般就是堵转了也不会断轴啊?估计是轴不好!

网友Q:
材质不好!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事情!你看轴的断截面是不是颜色不一样!!

网友R:
没见过,是不是轴承质量不过关!

网友S:
我们单位一台95千瓦的立式电动机出现过断轴现象,幸亏没伤着人!

网友T:
数度出现这个问题是油路设计有缺馅所致,油路控制在负载突变太激烈..应该改进油路设计!

网友U:
材质和匹配都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