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lesing请进 台达的数据运算在程序内部的处理

楼主(2008-11-29):
PC位上位机与台达的PLC通讯,同时针对PLC的D区传送数据,如果上位机里面是10进制的数,读到程序内一样是10进制的数吗?如果在程序内部D1读到的是268,需要乘以一个系数0。334,再送去D2,最后要和PLC读到的编码器数进行比较,然后控制输出,这个程序应该如何编写才能够达到要求,大家来讨论,那位达人来讲解释惑,谢谢大家了。

楼主:
高手进,讲解讲解,数据处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不过关于浮点数的运算范例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5-B886-E18C48AC2F3C

更多关于台达浮点数运算请下载台达PLC应用101例。

楼主:
就是讲因为工艺要求上位机要修改一些参数,PLC读到修改了的这个值,还要乘以一个系数,再和读到的编码器数进行比较来判断结果进而控制机器做对应的动作。中间的数据需要如何转换,才能和编码器的数据格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