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气动薄膜调节阀阀芯漏

楼主(2008-11-29):
各位同行,请问有使用气动薄膜调节阀的吗?如果调节阀泄漏,是怎样处理的。我听说可以研磨处理,希望可以告知如何研磨。

网友A:
一般小口径的可以用车床小心车削到要求,注意阀芯和阀座要同步车削以达到配合精度,大口径的可以研磨,一般我们自己不研磨,通常是请专业的研磨人员处理。如果你非要自己研磨,先按照阀芯加工一个同样大小的胎具,材料选择要根据你阀芯的材质确定,通用的是铸铁材料。先用粗研磨膏或研磨砂研磨到损伤痕基本看不到,再用细研磨膏,最后用精研磨。阀芯阀座磨到差不多的时候需要配合对磨。呵呵,我也不专业

网友B:
先增加预紧力试一下,不行再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