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如何测试电机电流

楼主(2008-11-29):
用变频器带普通的电机,电机的电流如何测试比较准确?

网友A:
扼流表长时间测,取平均值。使用模拟式的电流表。

楼主:
指针表吗?还是数显表?

网友B:
变频自身大多都带有检测电流装置啊

网友C:
检测变频器出来到电机的电流就是准确的。变频器本身也带电流检测装置的。应该误差都很小的。

网友D:
用钳型表啊dfdfdfdfdfdsfsdfs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