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线问题

楼主(2008-11-29):
请问驱动器是六线的,电机是四线的,由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小弟是新手,请各位大哥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驱动器?什么电机?

楼主:
多摩川的驱动器,电机是步进的,刘哥,请指教

网友A:
步进电机四根线,应该是两相电机,用万用表就可以出来,驱动器是什么样的驱动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多摩川AU9112

谢谢刘哥

网友C:
是不是带制动器的电机?4根线如平常那样,另外2根是制动控制线?

网友D:
唉,看了半天都没有看懂什么,是伺服驱动器,还是??

网友A:
在网上大致搜了一下,多摩川AU9112好象是5相的驱动器。要接在2相电机上,怎么接都不对的。

楼主:
多摩川的驱动器都是6线制的,谢谢刘哥

网友E:
多摩川的步进两相的有六线的,也有四线,六线就是在绕阻的中间有抽头,好象这样的订货时可以要求,当然六线也可以当四线的用,

对于多摩川的驱动器就没有了解

楼主:
谢谢,

多摩川步进电机二相有4,5,6,8等四个线制,五相有5,10两个线制,其驱动器听说就只有6线制的,我用的是多摩川的驱动器AUDB5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