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

楼主(2008-11-29):
有些控制仪表有可控硅输出,不知道这个输出特性是什么?另外,用什么信号(模拟量还是开关量)控制这个输出

网友A:
控制仪表有可控硅输出的,一般用于交流回路.有2种情况,1种是只控制电路的开关,常用过零触发,控制它的信号是开关量.另一种是输出模拟量控制,例如加热控制,输出电压值的控制等等,控制信号也是模拟量以改变可控硅的移相角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仪表有可控硅输出的,一般用于交流回路.有2种情况,1种是只控制电路的开关,常用过零触发,控制它的信号是开关量.另一种是输出模拟量控制,例如加热控制,输出电压值的控制等等,控制信号也是模拟量以改变可控硅的移相角来实现.

网友C:
先顶一下!请问老愚者:最近仪表这块使用状况如何?是否有机会合作呢?厦门宇电0592-5700233张

网友D:
1种是只控制电路的开关,常用过零触发(也有非过零型的),非过零型导通时间快在1MS左右,过零型的固体继电器导通时间在1-10MS之间

网友E:
赞同“老愚者”的说法,可控硅一般都在弱控强的场合用

网友F:
用可控硅就是抗干扰性较差,无非就是过零和移相二种方式,

楼主:
可控硅接受的信号可以是开关量或者模拟量?可控硅的输出特性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