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中最低端CPU312和其它品牌触摸屏通讯的严重问题?

楼主(2008-11-29):
最近做几个项目,PLC用的都是西门子的s7-300的312,旧型号:6es7-312-1AD10-0AB0,新型号是6se7-312-1AE13-0AB0

触摸屏用过海泰克,台达,西门子,EVIEW,都是采用MPI方式通讯

结果,海泰克的屏无法和旧型号312通讯,换成新型号后可以,

台达的怎么也通讯不上,

难道西门子的312CPU和其他型号CPU的MPI协议不一样吗?

现在都有点怕用这个型号了

楼主:
都没有人回答,现在触摸屏厂家太多了,都声称可以和300通讯,结果让人失望

网友A:
你可以试试HAKKO的

网友B:
台达人机支持的西门子mpi协议 以前是用旧型号:6es7-312-1AD10-0AB0做的测试没有问题,现在西门子cpu升级,已经咨询过西门子,协议没有改变,只是提升了内存已经主板的性能,所以新型号是6se7-312-1AE13-0AB0这款cpu你可以和台达分公司的工程师和你一起测试

   应该注意 人机和cpu连接的时候注意通讯波特率19200 ,用到的DB必须open

楼主:
DB必须OPEN是什么意思,是step7中要设置还是台达触摸屏中设置。

网友B:
比如人机要读写用到db20中的数据

  哪么主程序就需要加上 open  db 20

   这么一句

网友C:
第一次听到这种情况

网友D:
找开DB,应该可靠性更高些

网友E:
完全支持7楼的看法,

网友F(2009-05-18):
用共享数据块也可以读出

网友G:
看起来 要好学习呀!!!!!!!!1

网友H:
已经做过测试,新型号不行

网友I(2011-10-02):
台达触摸屏怎样和S7—300通信

网友J:
用串口的mpl编程电缆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