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励磁

楼主(2008-11-29):
请问大家我厂水泥磨是很早的同步电动机1000kw.电机励磁是一个发电机,请问如失磁情况怎么充电,是9v的发电机,有人用电池充请问可以吗,需几节电池,另充电需转动同步机充吗,有人说得转住,我想如转会不会产生很大电流,烧坏电池,另调功率因数时,功率因数表中间是1,请问是调到1上面好还是下面好为什么 另还请问摇表摇出来的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为什么

网友A:
励磁发电机 是并列励磁,2节干电池就够了,不会烧坏电池,1-3秒,(异步启动完成后)注意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同步电动机1000kw是工作电机不是调相机,功率因数表调到1就可以了,但是,假若电机不是满载工作,而厂内部功率因数偏低,可以输出一点无功功率,加大励磁电流是功率因数超前一点,比如超前0.9,还是不这样做的好,摇表是交流电经整流输出是直流电

网友B:
你可以考虑一下用同步机励磁柜来代替励磁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