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源直流24V的零线是否接地?

楼主(2008-11-29):
控制电源直流24V的零线是否接地?有的设备接,有的不接(浮动)。有人说该接,有人说接了不安全。谁能具体说说?

网友A:
确实该接,也确实接了可能不安全,这是因为现实与理论存在差距。理论上,“地”应该是一个固定、稳定的基础电位,而实际中的“地线”,则不一定是这么会事,尤其在工业现场。有时候,现场人员把胸口拍瘪了保证地线良好,也只不过是对“人”足够安全而已,对于电子器件就完全没谱了。毕竟没有长时间超过36V的电压,人就没事了,可是对于只要处理几伏信号的电子器件来说,持续时间只有几微秒的瞬间高压,二十几伏的持续电压足够烧点什么的 了。

楼主:
还是不理解。实际的机器有很多是接地的,难道会因为您说的瞬间电压而损坏?有正式资料说接地可抗干扰。

网友B:
说法不准确哟。不是吗?

网友C:
一般是没有接地的。

网友D:
如果你的设备接地良好,那做好要把控制电源24V的0V和地接在一起,保证设备内部所有的24V间都是等电位,不会产生电势差。但是如果接地不良,那最好不要接,因为可能干扰信号会通过直流电源的0V进入电源内部烧坏电气元件。

网友E:
24VDC一般是不直接接地的.直接接地对设备安全不利.

如考虑干扰因素需要接地,可以使用0.47-2.2微法电容器,在电容器上并联九十K-几百K电阻,24V零线通过这个RC接地.

网友F:
同意6L的说法

网友G:
这确实是一个很矛盾的话题。24Vdc的电源地是否需要接大地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和体会。不过工控机的电源地却是和机壳公地的,而设备机壳必然是需要接大地的,所以在基于工控机、甚至x86工控主板的控制系统中,想不让电源地接地也很麻烦。

网友A:
“有正式资料说接地可抗干扰。”
当然,只要你确认能良好的接到良好的 地 上。不知道您是做什么领域的,在运动控制这个领域,由于存在步进驱动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之类的干扰源,“地线”经常成为传播干扰信号的主要途径。

网友H:
一般不接

网友I:
控制电源直流24V的零线可以接地,欧洲多数这样用的

网友E:
干扰信号一般都是高频信号,通过用电容器来接地,其效果与24V直接接地相似,但电容器可以阻隔直流和低频分量交流,可以减少不等电位接地造成的环流,也可以减少设备对地短路造成的损坏.

我没意思否认接地与干扰的关系,只是回LZ"24VDC一般是不直接接地的".

网友H:
“24VDC一般是不直接接地的.直接接地对设备安全不利.

如考虑干扰因素需要接地,可以使用0.47-2.2微法电容器,在电容器上并联九十K-几百K电阻,24V零线通过这个RC接地. ”

网友D:
我觉得接电容也要看场合,有时候有电容反而会引起麻烦,但是主要是电源的问题,我就碰过编码器里加了接地电容出现干扰的。不过如果是单台设备单独打地桩接地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J:
不懂,来学学!

网友K:
对:刘岩利 关于

确实该接,也确实接了可能不安全,这是因为现实与理论存在差距。理论上,“地”应该是一个固定、稳定的基础电位,而实际中的“地线”,则不一定是这么会事,尤其在工业现场。有时候,现场人员把胸口拍瘪了保证地线良好,也只不过是对“人”足够安全而已,对于电子器件就完全没谱了。毕竟没有长时间超过36V的电压,人就没事了,可是对于只要处理几伏信号的电子器件来说,持续时间只有几微秒的瞬间高压,二十几伏的持续电压足够烧点什么的 了。

同意刘工的说法。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应该接,必须接实.干扰问题加滤播器

楼主:
以前调试机器时没把24V的0V接地,刚开始运行的很正常,约1小时后轰然停机,再一看,PLC输出的指示灯反而全都亮了。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楼主:
请教NIUJUNPENG,如果接地了,怎样加滤波器?比如说所有的地都在一起,电机的大电流在地线上产生对其它接地器件的干扰,能滤掉?俺只听说过将敏感信号单独接另一个地的。不过太麻烦。

网友A:
"俺只听说过将敏感信号单独接另一个地的。不过太麻烦。 "

这个麻烦是省不掉的.

网友M:
19楼: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你在一个PLC系统内使用了两块(>两块)电源模块,因为两块电源模块0V端的相对电压不一定是0V,这造成在使用时电源电压可能远低于24V.这种情况最好把0V端接地.

网友N(2009-07-25):
看完大家的讨论,各有见解。但是都局限在干扰和等电位,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安全。这个安全是指设备的安全运行。

如果一端0V(或24V)接地,那么当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或是误操作等等原因,有一个线头搭在机壳上,极有可能构成一个回路,导致电路误动作。带来致命危害,所以关键系统的24V是浮地的,与机壳绝缘。

网友O(2009-09-20):
0V端加一个二极管再接地,,防止电流反串...

网友P:
0V不接地,但24V机壳要接地。

网友Q(2009-11-14):
要接地,不然容易出故障

网友G:
地线确实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

网友R:
在一般流水线设备中,整个系统处于同一“地”,此时的24V零可以接地,但不应存在高频类设备或仪器;对于半导体设备,大都有超高频电子设备和仪器,例如激光发生器或者镭射发生器,此类的控制电源负极一般不直接接地,而是“浮地”,大概为的就是抗干扰;还有电子元器件生产线上的设备控制电源,很多小信号,如测试信号源的负极也是不直接接地的,金属外壳是通过静电接地电阻再连接到“地”的。这些是个人看到的设备做的一些记录。

网友S:
一般有PE端子用来接地,没有的就不接地,单外壳要接地。

网友T:
不接更好些,接上干扰更多了

网友U:
我在使用时多数不接(只有一次是驱动器外壳与地本身是导通的,不接不行),未见异常

网友V:
最要接地,不然系统更容易受干扰影响,但是要单点接地。

网友W(2010-04-03):
本人在实际使用时是将24V地接大地的,这样安全,但必须保证是单点接大地。设备运行很正常,没发现干扰的问题,实际上欧美的很多电气设备也是将电子地、24V地与大地最后通过单点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X(2010-11-28):
在我的设备里有交流380v和单相220v还有直流24v,12v,5v。请问各位这样该如何接地?是否将所有直流的负极和交流的地线连在一起?

网友Y: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如果负载为隔离性器件,如信号隔离器,配电器,温度变送器等,就不能接地

网友G:
大隈数控专用伺服的集中电源模块和驱动模块的控制地就敢和保护地共地。

网友Z:
引用 网友E:

24VDC一般是不直接接地的.直接接地对设备安全不利.

如考虑干扰因素需要接地,可以使用0.47-2.2微法电容器,在电容器上并联九十K-几百K电阻,24V零线通过这个RC接地.

电源的0V端好像都是直接接地的。这个说法可能是真对干扰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