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层是一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

楼主(2008-11-29):
有屏蔽网的电缆(包括动力电缆和信号电缆),其屏蔽层是一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一端接地的理由是防止两端电势不同而产生电流。但很多数字信号线(如网线和编码器信号线)都是两端接地,难道不怕电势差引起电流?

网友A:
原则上,高频信号线应该屏蔽两端接地,低频信号是一端接地。实际上,在我国的工业现场地线往往不可靠(变频器、伺服之类的强力干扰源,接地电阻太大,线太细,实际的接地点太远),所以,两端接地有非常大的可能在屏蔽层中产生电流,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一端接地也不如根本不接地,屏蔽层悬空效果最好。

楼主:
谢谢。但我不同意最后一句话。理论上实际上都不成立。

网友B:
信号线最好是单端接地。

网友C:
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一端接地也不如根本不接地,屏蔽层悬空效果最好。 。。。

顶,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接比接了更好。。。。

网友D:
干扰的问题是个很郁闷的问题,有时很难判断问题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有时需要一段接地,有时需要两端接地,有时实在没有办法了索性把屏蔽线剪掉反倒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E:
我同意上面的,但是分场合,如干扰大的地方不接会测量不准,线性不稳

我这儿有一台罗斯蒙特电磁流量计,信号屏蔽接地不行,把放大器都用铝网盖起来了。

好了。以后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F:
但是分场合,如干扰大的地方不接会测量不准,线性不稳。还是不同意不接效果会更好的说法。

网友G:
动力线两边接地,比如伺服电机和主轴电机,电机端的PE必然要接在驱动端的PE上,并最终接入机箱内的大地汇流排。

信号线则需要区别情况对待,一般而言模拟信号主张单端接地,以避免双端接地时,地电势不同引发的地电流影响信号,但到底是接源端还是终端呢?尤其是存在双向信号又当如何?

数字信号或差分信号主张双端接地,只是过大的地电流也同样可能影响信号。

所以个人以为,无论是单端还是双端,原则是死的,实效才是目的,需以能解决现场问题和设备的稳定可靠运行为重,因此往往只能灵活处置。

网友A:
看来,上面“变幻莫测”和“boblee321”都是幸福的人啊,地线真正可怕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考虑“不接会测量不准,线性不稳 ”的情况,数字信号能正常传送就算不错了

网友H:
应当是一端接地的

网友I:
规则是规则,但还要适宜实际

网友J:
接地问题的确很麻烦,两端接地的两点电势不同就完蛋了,实际情况实际处理。

网友K:
今天才见识了接地也那么麻烦的

网友L:
一般要求一端接地的。

网友M:
这个问题只能是具体问题而定,好用是真理!

网友N:
大家说得都很好,赞同,我在这滥竽充数一个,嘿嘿。

网友O:
“一端接地也不如根本不接地,屏蔽层悬空效果最好”,有时确实是这样。

网友P:
一端接地,但也可试着来

网友Q:
-------------------------------------------
请注意:两层屏蔽应是相互绝缘隔离型屏蔽!如没有彼此绝缘仍应视为单层屏蔽!

  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是由于引入的电位差而感应出电流,因此产生降低源磁场强度的磁通,从而基本上抵消掉没有外屏蔽层时所感应的电压;
  而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由于没有电位差,仅用于一般防静电感应。下面的规范是最好的佐证!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8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
  (2)除(1)项等需要一点接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宜
  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可用一点接地。
  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用一点,两点接地。
(3)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考虑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致被烧熔。
  《GB50057-200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规定:……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其原理是:1.单层屏蔽一端接地,不形成电位差,一般用于防静电感应。2.双层屏蔽,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此时,外层屏蔽由于电位差而感应出电流,因此产生降低源磁场强度的磁通,从而基本上抵消掉没有外屏蔽层时所感应的电压。

如果是防止静电干扰,必须单点接地,不论是一层还是二层屏蔽。因为单点接地的静电放电速度是最快的。
但是,以下两种情况除外:

1、外部有强电流干扰,单点接地无法满足静电的最快放电。
如果接地线截面积很大,能够保证静电最快放电的话,同样也要单点接地。当然了,真是那样,也没有必要选择两层屏蔽。
否则,必须两层屏蔽,外层屏蔽主要是减少干扰强度,不是消除干扰,这时必须多点接地,虽然放不完,但必须尽快减弱,要减弱,多点接地是最佳选择。
比如,企业中的电缆桥架其实就是外屏蔽层,它是必须多点接地的,第一道防线,减小干扰源的强度。
内层屏蔽层(其实,大家不会买双层的电缆,一般是外层就是电缆桥架,内层才是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必须单点接地,因为外部强度已经减少,尽快放电,消除干扰才是内层的目的。

2、外部电击和防雷等安全的要求。
这种情况必须要两层防护,外层不是用来消除干扰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的,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必须多点接地。内层才是防止干扰的,所以必须单点接地。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接地问题的确很麻烦,两端接地的两点电势不同就完蛋了,实际情况实际处理。

楼主:
大家讨论的很积极呀。

现在具体到有单一屏蔽层的PROFIBUS网线。它可能走几百米。这几百米内有十几个节点。按规定接法,各点处屏蔽层都是接地的。但不可能保证各点电势一样。所以它能防止静电,但防不了各点电势差引起的干扰。是这样吗?网线屏蔽层多点接地只是为了静电屏蔽吗?

网友S(2009-07-25):
这个在教科书书上有啊!《信号系统》自动化的研究生有该课程。

单端接地,可以屏蔽干扰。两端接地等于不接,把两端地电位连起来了,屏蔽层成为导体,干扰通过信号线和屏蔽层(地)形成通路。

网友T:
教科书上说的往往和实际对不上,我碰过一款伺服产品,先是双端接地,报警,单端接地,报警,不接地,还是报警,急的要死,最后是因为编码器里耦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U:
普尔斯曼变频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

网友V(2009-09-24):
三人行必有我师,办法总会有的,耐心加细心就OK 的啦

网友W:
呵呵,有学习了一把,。。

网友X:
电磁干扰的确很烦人,在高频设备多的环境下简单接地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不能全部指望靠屏蔽去消除干扰,还得结合其它方法才行,比如改信号传输为直流电压传输。

网友Y:
单端接地(接收端接地或信号发送端接地),双端接地,不接地悬浮,双屏蔽一边接一层屏蔽,或双屏蔽内层单边接地,外层两边接地,什么都有可能,不是没有理论可讲,而是现场其他设备不都是按理论的,只有实践去了解,在某种情况下,其中一种接地方法要好一些罢了。

在我做的水利项目中,很多是编码器自带的屏蔽线就地接地,而信号连接线屏蔽在接收端接地,屏蔽在中间是断开的。而在伺服系统,理论上是双屏蔽,内层接收端接地,外层两边接地较好一些(两层屏蔽线相当于一个电容,较高频率的杂波被吸收并在两层屏蔽层之间就导走了,如果两边有电势差,在内层屏蔽作用下也被吸收),这也就只是理论。

网友Y:
刘斑竹说的悬浮,其实也有一点理论道理的--屏蔽并不作为导体,而是作为吸收体,在细密的屏蔽线中间自己作用吸收,而避免一端或两端较强杂波的导入。要去了解现场的干扰主要是从哪里来?信号端还是接收端或两边都有?还是空间电磁场?问题是在现场无法判断,或者随时不一样的,所以,只有现场实践了。

网友Z:
我同意19楼的看法且他说的也很全面,看来19楼是工控方面造诣不浅。

网友AA(2011-02-23):
"无论是单端还是双端,原则是死的,实效才是目的"

网友AB:
偶厂的一个进蒸汽涡街属于对外贸易计量型的,有一天突然数据跳变很厉害,询问工艺使用蒸汽很正常,现场查看因现场一处检修都用电焊机,电焊机接地造成蒸汽涡街屏蔽层引入电流,引起波动,拆掉涡街屏蔽层的接地,恢复正常。

网友AC:
路过。接地很重要,不接不放心,也可能更闹心。向奋战在电力线载波战线上的同志们致敬。艳羡花得起钱的电信类同志们。

网友AD:
那么在设计的时候留意做一些工作用于以后方便选择更改接地的方式。以便发生问题的时候即时切换。

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也好怕怕啊。

网友AE:
“一端接地也不如根本不接地,屏蔽层悬空效果最好”,有时确实是这样。

這答案是很無奈也很無知 因漏電流造成 干擾就由此進入 所以不做處理 反而好  但後面的問題就亙大 反正客戶也不懂 你也不懂 都放給它爛

网友AF:
本人曾在多次的工程施工中证明应是单端接地。

网友AG:
我也觉得应是单端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AE:

“一端接地也不如根本不接地,屏蔽层悬空效果最好”,有时确实是这样。

這答案是很無奈也很無知 因漏電流造成 干擾就由此進入 所以不做處理 反而好  但後面的問題就亙大 反正客戶也不懂 你也不懂 都放給它爛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销售人员转来的用户列出的产品使用中的问题清单,内容基本上我们的产品与他们之前使用的同类产品的对比。上我们产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接地,原用的产品不需要。后面的问题就是罗列的各种由于干扰产生设备误动作。用我们的产品,各种误动作都是“频繁”,用原来的产品,各种误动作都是“较少”。

用户的现场除了避雷针以外,根本就没有地线,也不打算有。这就是无奈的情况了。

网友AH:
最好不接地,主要考虑电源接地的可靠性。

网友AI:
呵呵,向19楼的学习了!

网友AJ(2011-03-25):
就近打好地桩,管它单端还是双端都没问题。

网友AK:
学习了!一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我也一直叫糊涂。需根据强电场弱电场抗干扰,或是抗高频还是低频干扰,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网友AL:
接地有很多种。

但就数据的防干扰来说,还是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在很多接地(总线)不是很可靠的情况下,多数是不接地比接地好。因为在接地(总线)不可靠的情况下,“接地点”同真正意义的“地”会有很大的电阻或压降,从而造成该接地点上各系统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AM:
见过一端接地,也见过两端接地的,平时没有想为什么,今天可是学习了。

向19楼的学习了!

网友AN:
屏蔽层悬空------独身

一端接地-----一夫一妻

两端接地-----一夫二妻

网友AO:
工厂应该统一接地,或者建立等电位接地系统,这样可有效避免电位差造成接地回路产生电流。所以,屏蔽接地最好解到等电位接地系统上,而且一端接地,不要两端接地为好。

网友AP:
单端接地,可以屏蔽干扰。两端接地等于不接,把两端地电位连起来了,屏蔽层成为导体,干扰通过信号线和屏蔽层(地)形成通路。

网友AQ:
我认为19楼说的比较全面,实际生产过程中干扰很麻烦,无处不在,只分影响大小,要彻底解决干扰问题很难,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反复实践才能得到较好的效果。

网友G:
如果两端等电势,或者两端最终接的就是同一个地,两端同时接地可能更有利。

网友AR:
19楼回答完全正确!

网友AS(2011-05-16):
现场一般是单端接地 带屏蔽线有时悬空比接地 还好

网友AT(2011-08-18):
模拟信号---热电阻信号也要单端接地吗?(我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AU:
引用 网友AO:
工厂应该统一接地,或者建立等电位接地系统,这样可有效避免电位差造成接地回路产生电流。所以,屏蔽接地最好解到等电位接地系统上,而且一端接地,不要两端接地为好。

网友AT:
19楼说的很规范,把波恩和燕山雪的作为补充基本能解决工厂现场干扰问题。

网友AT:
1、电网电能质量要好。无谐波干扰;电压频率符合规定;工厂供电系统有完善的统一的接地系统。2、各个子系统由多点接地最终归结到一点接地(也就是工厂的等电位端子)。3、大功率用电设备、大功率整流器、变频器、电焊机、UPS电源通常都是干扰源。本人在电厂DCS 系统中遇到过,UPS电源形成的干扰(画面偶尔不稳);PLC系统也遇到过,有几个点的LED指示灯闪烁频率偶尔有点不对劲,对地绝缘,线间绝缘都没有问题,中间接头处理不好引入干扰。

网友AD(2011-12-08):
为什么会有电流穿越屏蔽层?

通常我会这样接线:

屏蔽线接完常规电路后用一条(多条)剩余的线联通两端的地。在此之外必须已经有一根较大线在屏蔽层外已经联通两端。然后屏蔽线就分两种负载情况。动力线两端接外壳。电机端接壳,驱动器端接驱动器壳。信号线电柜端接地。

两种情况,就算在中间要用接线箱接线也不把屏蔽线接地。

网友AV:
我说说这样一个例子:屏蔽电缆连接电机到控制柜内的变频器,电缆由U,V,W,PE四芯加屏蔽层组成,看了几种品牌产品的说明书,感觉象下面的图片中这样接线也许还算合理.

网友AW:
高手不少啊,学习了,总结一下就是没有统一的规律,根据现场需求而定

网友AX:
非常佩服19楼的同仁,讲的非常透彻。

网友AE:
高手不少啊,学习了,总结一下就是没有统一的规律,根据现场需求而定   這句話是錯的 是因使用者不規範 (不規範的厡因太多 如線材使用材料 屏蔽層遮蔽率 線材結面積大小 接地否 壓降 外部環境-----)

雙端接地跟懸空不接有何差別 若線長較長 那中間可能還有殘餘電流 排不出去 反而是干擾源 還不如不接

19樓寫的兩層遮蔽 是指雙屏蔽 兩者雙端接地概念與單屏蔽端雙接地 完全不同  前者還是以單端接地的方式 外層屏蔽一端接地 內屏蔽另一端接0V 這是歐規的做法 你可看西門子的接線定義

動力線如同波恩所說

客戶若沒接外地(地球) 上面所說全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