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使用问题

楼主(2008-11-30):
我单位使用了一批E+H的涡街流量计,正常生产是用来测量油类介质的,但在水联运中发现指示与实际偏差非常大,校验也没发现问题,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使用过此类流量计的朋友帮忙讨论一下。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是水联动时水中杂质多造成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A:
是测体积还是测质量的?

网友A:
应该说E+H的这东东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由于介质的密度和雷诺数不同造成的

网友C:
是测体积还是测质量的,菜单设置有没有问题。

一般涡街的菜单中可以进行单位设置,如果您是要按体积流量计量,就设置为体积单位,如果是按照质量单位计量就设置成质量单位,并且还有密度设置。如果设置有问题也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D:
E+H的东西比较好,测量的介质与表内参数设置测量的价质是否相同,小信号切除没,量程是否合适。

网友E:
涡街流量计不是通过测量频率来测量流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