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 Rexroth工控机的界面怎样修改啊!!

楼主(2008-11-30):
Bosch Rexroth工控机的界面怎样修改啊,那位仁兄接触过,谢谢

网友A:
在画面上按ALT+E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23版

网友B(2009-02-26):
这个得看你用的什么版本,23版,可以直接在工控机界面上更改,包括变量之类的设置都可以,不过18版的界面制作和修改比较罗嗦,你得说清楚才好帮你,不过如果是13版的话,只说好像讲不清楚,你可以加我qq957655545

网友C:
碧海晴天24 ,助人为乐的好同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