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了,变频器故障怎么判断

楼主(2008-11-30):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变频器带的用户手册,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B:
这是菜鸟,你也要说说是什么厂家的,具体什么故障,这样才能解决

什么都没有只能自已看手册了,手册中会有一般的故障怎么解决的方式

报警等代码是可以差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