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报故障F038

楼主(2008-11-30):
6RA70报故障F038 用的是光电码盘反馈,改成测速反馈后没有出现,码盘之前我已经换2个了,为什么还会出现呢,帮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有人帮忙吗/ 急a

网友A:
把超速罚值提高呢?是什么时候报很关键!一转就报,还是开着一会会报

网友B:
如果不是联轴节丢转,就查线路

网友C:
还是光电码盘的问题,因为你改成测速反馈故障消失,是不是你的光电码盘测出来的数据不稳定。

网友D:
是不是码盘的型号不对呢

网友E:
检查码盘的输出形式,推拉的可以直接用,集电极开路的就需要加电阻了。

网友F:
编码器的类型,接线都需保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