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流水灯程序求助

楼主(2008-11-30):
我自己做了一个51单片机实验板,就P1脚8个发光LED,写了一个流水灯程序发现只能流一遍

用的是AT89C51

软件Keil

各位帮忙分析分析原因好么?

网友A:
  可以到专门的电子 单片机的论坛 效果能好些

楼主:
谢谢euro2008 Xeuro2008
积分:6451
帖子:5627注册时间:2004-4-26 12:29:00 1楼 回复时间:2008-11-30 16:00:43

网友B:
把你这段程序放在一个循环中间,for 或者 WHILE,具体做法看 C 语言基本语句。

楼主:
谢谢,不过我试了不好使,有时居然就亮了一个!!!有时候随机亮!!!

网友B:
程序本身就是一个循环,你是怎样做的?

楼主:
int i,j;

while (1)

{P1=0xfe;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P1=0xfd;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P1=0xfb;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P1=0xf7;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

网友B:
模拟运行程序是可以的,只是4 个灯。最后多了一组延时。

楼主:
我的程序烧好以后安装在我的实验板上就不好使了.请问是不是硬件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请检查 /EA 是否为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你这段程序放在一个循环中间,for 或者 WHILE,具体做法看 C 语言基本语句。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D(2008-12-31):
写这么简单的程序,最好用汇编,会更明白些

网友E:
h如果是汇编的,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F(2009-08-18):
像你这样的程序用汇编语言很方便

网友G:
  用汇编比较好啊

网友H:
最好用汇编,功能太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关于请检查 /EA 是否为高。

是不是你的程序问题啊!

网友I: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I:
你可不可以把题目发给我让我试试啊!

网友J(2009-09-26):
引用 楼主:

int i,j;

while (1)

{P1=0xfe;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P1=0xfd;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P1=0xfb;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P1=0xf7;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for (i=0;i<6000;i++)

{ for (j=0;j<6000;j++)

{;}

}

}

程序太长

网友K:
汇编语言要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