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8-11-30):
我为了给接触器的吸合次数计数,编了如下程序:(fx0n)

ld x36

or x35

out c15 k30000

ld c15

out m22

rst c15

ld m22

out c18 k30000

x36 x35 的动作次数均能保存在c18中,但是,在我更换了新的接触器后却不知如何把c18中的数清除而重新开始计数,请赐教。

网友A:
可以到一定次数清零 试试

网友B:
先复位呀..程序里改下...

网友C:
程序中只见rst  c15,未见rst  c18,怎会将c18清零呢?

网友D:
同意“赵河北”观点:程序中只见rst c15,未见rst c18,怎会将c18清零呢?

需程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