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11-30):
我的PLC是FX0-20MR的,编程软件装的是最新版本8.52版,在编好程序变换后写不进PLC,我的设置都对的.还有我在编程软件里从菜单打开工具---选项中(运行时写入设置)栏里都是灰色的,无法更改?是为什么?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开始安装的时候是不是选了监控

网友B:
可能是楼上说的原因

有这个FX0-20MR型号吗,些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始安装的时候是不是选了监控

楼主:
对:杨小伟 关于

开始安装的时候是不是选了监控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开始安装的时候没有选监控,我一直安默认确认的,急急急急急!!!!!!!!!!!!!!!!!!!!!!!!!!!!!!!

楼主:
高手还没出现

网友D:
编辑--读出模式改为写入模式

网友E:
你只保留打开程序窗口,其余打开的窗口(如软元件登陆)全部关掉.

楼主:
还是没用阿,急急急急急!!!!!!!!!!!!!!!!!!!!!!!!!!!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楼上说的原因

有这个FX0-20MR型号吗,些错了吧

对要把具体情况搞清

网友G:
你是不是换台PLC试试?

这样你就可以判断是不是PLC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