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水

楼主(2008-11-30):
90KW密封电机什么情况下会进水呢?刚回来的一台新电机试了几次烧了,打开看里面有水。货回来时被雨淋了,根据各位的经验,密封电机被雨淋会进水吗?

网友A:
什么叫密封电机!!!!!!!!!!!!!

网友B:
不管是不是密封的电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好放水处理

网友C:
接线盒进水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各种电机的防护等级不同,有空去查查电机的防护等级,都有说明,如果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最好购买等级比较高的电机吧,高级别的电机可以防尘,防水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种电机的防护等级不同,有空去查查电机的防护等级,都有说明,如果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最好购买等级比较高的电机吧,高级别的电机可以防尘,防水等。

网友F:
接线盒,轴承端都有可能会进水

网友D:
下面是“执行机构论坛”上2005年7月15日的帖子,粘过来大家分享一下:

IP防护等级的意义:
IP X X
第一位表示防固体侵入的级别:
0. 无防护
1. 防护大于50mm(如:手掌)
2. 大于12mm(如:手指)
3. 大于2.5mm(如:工具,导线)
4. 大于1.0mm(如:导线,细棍)
5. 防护足以造成危害的粉尘。
第二位表示防水侵入级别:
0. 无防护
1. 防滴水
2. 防下滴倾角小于15°的滴水
3. 防喷洒水,倾角<60°
4. 防护来自所有方向溅水
5. 防护来自所有方向水柱
6. 防护水溏或高压水柱
7. 侵于水中150mm~1m深,防水
8. 埋于水中,适合连续侵于水中,防水
(例如:IP55即表示完全防尘,并可以防护来自所有方向的水柱)

网友G:
还好不是脑袋进水了。

网友H:
那么收货不看吗?细节没把握好。

网友I:
电机在长时间停用,再使用前必须检查绝缘电阻的。更何况是新电机,在试车前是必须检查绝缘电阻的。

如果绝缘电阻合格,试车发生任何问题和你不相干。

这个情况你索赔都困难,。。。。

如果你老板懂这些,你就惨了

网友J:
接线盒,轴承端都有可能会进水.使用前先进行打高压

网友K:
新电机就进水了 , 是不是防护等级太低了,

网友L:
潜水泵类使用中电机不用防水,但要测绝缘。新电机进水,换

网友M:
质量不过关吧

楼主:
试机测绝缘电阻6M,新电机怎么会这么低呢?

网友N:
新电机绝缘低时应及时进行烘干处理,具体方法有:

1)电焊机烘干法:A 如果电机是星型接法,则把U1,V1,W1,3个线头并联接入电焊机二次线一端,另一端接入星点,把电焊机电流调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3即可,烘干时,应注意电机的温度,以不超过80度为好,一般需3-6h,注意电机绝缘恢复情况,当绝缘电阻不再变化,或很小变化时,即可结束烘干工作,此时绝缘一般高于100兆欧。

2)现场灯泡烘干法:电机解体,抽出转子,用200--500W灯泡进行烘干,并注意电机四周的保温,特别需注意的是灯泡不得接触定子铁心及线圈。一般需5-8h,注意电机绝缘恢复情况,当绝缘电阻不再变化,或很小变化时,即可结束烘干工作,此时绝缘一般高于100兆欧。

3)烘干箱烘干法:电机解体,抽出转子置入烘箱,把烘箱温度控制在90度左右,一般需3-6h即可。

网友O:
电机要看防护等级来使用。特别指出:防粉尘不一定防水。还有一类是防爆电机,日常少用到。防爆电机是一种可以在易燃易爆厂所使用的一种电机,运行时不产生电火花。 1. 按电机原理分 可分为防爆异步电机、防爆同步电机及防爆直流电机等。 2. 按使用场所分 可分为煤矿井下用防爆电机及工厂用防爆电机。 3. 按防爆原理分 可分为隔爆型电机、增安型电机、正压型电机、无火花型电机及粉尘防爆电机等。 4. 按配套的主机分 可分为煤矿运输机用防爆电机、煤矿绞车用防爆电机、装岩机用防爆电机、煤矿局部扇风机用防爆电机、阀门用防爆电机、风机用防爆电机、船用防爆电机、起重冶金用防爆电机及加氢装置配套用增安型无刷励磁同步电机等。此外,还可以按额定电压、效率等技术指标来分,如高压防爆电机、高效防爆电机、高转差率防爆电机及高起动转矩防爆电机等。随便聊聊,太多了。

网友P:
接线盒进水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接线盒,轴承端都有可能会进水

网友R:
不知道你所说的密封是指什么程度的,如果不是防水电机或IP等级不够的话都是不行的.

网友S:
电机一般是进不了水的,但从接线盒处可能会进的,那里密封不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