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自动稳压器常烧,需升级维修,东莞

楼主(2008-11-30):
我厂里有一台交流自动稳压器,是电子式的那种,工厂正常电流380A左右,70%为动力用电。这台稳压器做工太水了,以前刚买回来没多久就短路烧一次,拉回厂家大修更换主线圈,后又坏了两次,都是40A继电器有问题。维修一次能用3个月,现需升级维修,厂家报价太高而且质量太差。哪位有兴趣的联系一下我吧,13925558694黄生,东莞寮步

或者留言建议如何升级吧,或许我自己就能搞定。呵呵

网友A: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容量

2.输入电压波动范围

3.输出精度

4.我厂里有一台交流自动稳压器,是电子式的那种

  请问这种交流自动稳压器是什么结构?

  可控硅? 自耦式?

  有级还是无级?

请多指教

网友B:
  楼主,你做了过电流保护没有?

后又坏了两次,都是40A继电器有问题。这是什么样的继电器?过电流继电器吗?

除了质量有问题外,你的保护方式也值得检查!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买谁的,如果是深圳索纳的我劝你别修了,那是垃圾中的垃圾,我被它害了一次,说了要帮它做广告的还一直没做。

网友D(2009-01-19):
我用自耦式,质量很好600A的。你的详细一点,再回复你。

网友E:
我们有一台深圳帕瓦科技的250KW数控的,误差1%以内,质量一般,看起来做工比较差,让人不爽。用三个月坏过一次保险,其它倒没啥问题,不过我们的负载现在只有50%。

网友F(2010-05-21):
楼主说的比较模糊.如果在保修期内建议请原厂家免费维修.如果已经过了保护期,可以拨打我司金保电源的免费服务热线:400-6480-668专业人员将免费为您解答任何问题

网友G:
我在东莞,专门做那些工控相关的维修.关键是要找对它设计的缺陷究竟在哪儿.你可能是原先的维修没有解决根源性问题.也可能那原厂家设计时就留下了缺陷.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上门为你检查一下.我曾经解决过很多机器的原厂家设计缺陷的问题.当然承诺解决时才会收费,但怕是那种不能修复的缺陷.QQ:343649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