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6CN与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实例

楼主(2008-11-30):
很少看到富士变频器通信方面的实例,在这里开个帖子弄个实例。该实例经笔者测试,成功!

楼主:
关于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协议及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相关手册,也请查阅下面的帖子:

富士变频器通信应用实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2811473600003

楼主:
........这个PLC程序中,我采用了另一种思维方法。

........普通的思维方法是:要发送数据时,用MOVB指令把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这样发送不同的数据时需要写很多的MOVB指令,程序看来比较复杂,有点头晕。

........这个程序的思维方法是:有多少种命令,把发送数据全部在数据块中写入相应的存储区。程序中需要发送某个指令的时候把对应存储区的数据直接COPY到发送缓冲区;这样发送不同的数据时仅需要几个BLK_MOVB指令,不需要写很多的MOVB指令,程序看来比较简洁。

楼主:
下面是数据块的内容:

楼主:
下面是主程序的内容:

楼主:
我都发这么多图片了,不填满10个字硬是不准我发送,汗!

楼主:
对了,你们说每个回帖最多可以发多少张图片呀?

楼主:
下面是中断子程序(中断号26是发送完成中断)的内容:

楼主:
至此,贴图完毕,请提出意见和建议。

楼主:
终于有人顶了,多谢!!!

网友A:
奇人呀,我顶大力点顶!

网友B:
强 ,高手啊,请问S7-300的通信程序如何做,接其他带通信接口的仪表啊

网友C:
强 ,高手啊,请问S7-300的通信程序如何做,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怎么做?

网友D:
谢谢了

西门子与变频器通讯比三菱的简单

网友E:
学习啊,很不错的啊,通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啊

网友D:
为了方便学习,我把“老菜鸟”的以上内容字直接用文本的形式保存,可以直接导入到西门子编程软件里面试验与富士变频器通信。闲事准备与我公司的富士变频器通信试验。

S7-200 CPU226CN与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实例
很少看到富士变频器通信方面的实例,在这里开个帖子弄个实例。该实例经笔者测试,成功!
关于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协议及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相关手册,也请查阅下面的帖子:
富士变频器通信应用实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2811473600003
........这个PLC程序中,我采用了另一种思维方法。
........普通的思维方法是:要发送数据时,用MOVB指令把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这样发送不同的数据时需要写很多的MOVB指令,程序看来比较复杂,有点头晕。
........这个程序的思维方法是:有多少种命令,把发送数据全部在数据块中写入相应的存储区。程序中需要发送某个指令的时候把对应存储区的数据直接COPY到发送缓冲区;这样发送不同的数据时仅需要几个BLK_MOVB指令,不需要写很多的MOVB指令,程序看来比较简洁。
下面是数据块的内容:
DATA_BLOCK_TAB 用户定义1
//
BEGIN
//按 F1 键获取帮助和示范数据页
//频率给定60Hz:01 30 32 05 57 53 30 35 20 31 37 37 30 03 36 38
VB101 16#1
VB102 16#30
VB103 16#32
VB104 16#05
VB105 16#57
VB106 16#53
VB107 16#30
VB108 16#35
VB109 16#20
VB110 16#31
VB111 16#37
VB112 16#37
VB113 16#30
VB114 16#03
VB115 16#36
VB116 16#38
//正转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1 03 39 31
VB201 16#1
VB202 16#30
VB203 16#32
VB204 16#05
VB205 16#66
VB206 16#30
VB207 16#30
VB208 16#30
VB209 16#31
VB210 16#03
VB211 16#39
VB212 16#31
//反转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2 03 39 32
VB301 16#1
VB302 16#30
VB303 16#32
VB304 16#05
VB305 16#66
VB306 16#30
VB307 16#30
VB308 16#30
VB309 16#33
VB310 16#03
VB311 16#39
VB312 16#32
//停止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0 03 39 30
VB401 16#1
VB402 16#30
VB403 16#32
VB404 16#05
VB405 16#66
VB406 16#30
VB407 16#30
VB408 16#30
VB409 16#30
VB410 16#03
VB411 16#39
VB412 16#30
//读取当前运行频率:01 30 32 05 52 4d 30 39 20 30 30 30 30 03 35 32
VB501 16#1
VB502 16#30
VB503 16#32
VB504 16#05
VB505 16#52
VB506 16#4D
VB507 16#30
VB508 16#39
VB509 16#20
VB510 16#30
VB511 16#30
VB512 16#30
VB513 16#30
VB514 16#03
VB515 16#35
VB516 16#32

END_DATA_BLOCK_TAB
下面是主程序的内容:(把下面的内容复制到WIN XP的记事本后保存个新名字,如“富士通信.txt”再把“富士.txt”的后缀名修改为“富士.awl”后保存。打开西门子编程软件,点击“文件”/“导入”找到自己保存的“富士.awl”后导入即可。再把上面的蓝色数据块内容复制保存一个“富士数据块.txt”,打开编程软件的数据块后点击“文件”/“导入”找到自己保存的“富士数据块.txt”后导入。注意内容不要遗漏)
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S7-200 CPU226CN(6ES7216-2AD23-0XB8)通过自由口通信控制富士FRN3.7G11S-4CX型变频器(序列号FEA032G00370-1-072);
// 本程序采用PORT1端口与变频器通信,把PORT0端口留给PLC与其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进行通信,以便实时监测PLC的数据变化;
// 实际上,早期的G11不支持Modbus通讯,通讯使用富士电机自己的协议--在其RS485接口手册上有详细的指令格式。从06年开始,G11支持了Modbus通讯,通过用户在变频器参数U49中选择是采用富士电机协议FGI-Bus还是采用Modbus RTU协议。不过,笔者的这台富士变频器太老,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所以就采用自由口通信来控制这台富士FRN3.7G11S-4CX型变频器;
// 虽然MODBUS RTU模式通信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不过快乐到自由口通信应用更为广泛和灵活,该程序的自由口通信也比较有参考价值。
// 变频器参数设置:与通讯有关的主要参数设置如下所诉(如果变频器通信过程中存在问题"无法按设定频率运行等",怀疑其他参数还有问题,那么请将参数初始化"参数H03,同时按STOP键和上键设为1,再按FUNC/DATA键确认"以后再来设定以下参数)。
// 变频器地址设置为2,通讯格式设置为9600bps,8位数据,E〕偶校验,1个停止位:
// F01:频率设定1;默认为0,采用默认值;
// H30:链接功能(通信功能);默认为0,现设置为3--RS485设定有效,运行命令有效;
// H31:RS485地址;默认为1,现设置为2;
// H32:故障处理;默认为0--立即Er8跳闸,采用默认值;
// H33:定时时间--通信故障后,再定时时间内继续运行;默认为2.0秒,采用默认值;
// H34:通信传送速度(波特率);默认为1--9600bit/s,采用默认值;
// H35:数据长度:默认值0--8位数据,采用默认值
// H36:奇偶校验;默认值0--无奇偶校验,现设置为1--偶校验;
// H37:停止位;默认值0--2个停止位,现设置为1--1个停止位;
// H49:RS485协议;默认为0--富士专用通信协议FGI-Bus,采用默认值;对于老版本变频器,不用设置该参数(因为没有该参数),默认就是富士专用通信协议FGI-Bus;该程序为控制1台变频器的程序,如果要控制多台变频器,那么发送/接收/频率显示功能还需要进行相关处理--接收条件,频率显示对应的地址等。
BEGIN
Network 1 // PORT1端口自由口通信初始化
// 首次扫描初始化PORT1通讯口;
// SMB30控制PORT0通讯口的通信方式,SMB130控制PORT1通信口的通信方式;
// SMB130的值为16#49,就是二进制的1001001;
// SM130.0~SM130.1:01为自由口协议;
// SM130.2~SM130.4:010为9600波特;
// SM130.5:0为每个字符8个数据位;
// SM130.6~SM130.7:01为偶校验;
// PORT1自由口通信参数即为:9600,8,E,1,即9600波特,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
// 设置发送的数据字节数为16#10,就是十进制的16个Bytes。
LD SM0.1
MOVB 16#49, SMB130
MOVB 16#10, VB10
Network 2 // 频率给定60Hz
LD I0.0
EU
BMB VB101, VB11, 16
Network 3 // 正转运行
LD I0.1
EU
BMB VB201, VB11, 16

Network 4 // 反转运行
LD I0.2
EU
BMB VB301, VB11, 16

Network 5 // 停止
LD I0.3
EU
BMB VB401, VB11, 16

Network 6 // 读取当前运行频率
// 每0.5秒读一次;笔者建议该时间为0.5秒至1秒比较合适;
// 如果读取时间间隔太短(笔者以100mS为例),将影响其他信号(频率设置/正负转/停止指令)的发送--因为PLC频繁的去接收信息,而接收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不能发送指令(此时频率设置/正负转/停止指令无效);只有等到接收完成后,才可以接收其他指令,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后又开始下一次发送频率读取指令了,这个时间间隔很短--经常引起频率设置/正负转/停止指令无效。
// 如果读取间隔时间很短(笔者以100mS为例测试),采用串口调试助手,也会导致该富士变频器响应跟不上,变频器经常输出错误信息。如果PLC接收到错误消息,也就失去了快速监测的意义了。当读取间隔时间增大到200mS,就没发现有错误信息了。
LD SM0.0
LPS
AN T37
TON T37, 5
LPP
A T37
BMB VB501, VB11, 16
Network 7
// 在发送数据前中断接收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旦遇上PLC工作中出现通讯线断开以后再连接上的情况,PLC将无法发送数据,无法执行控制指令。更具体的说明,请参阅"PORT1通讯口接收信息控制"程序段的注释;
// 从指定的PORT1端口发送数据缓冲区TBL的数据,TBL的第一个数据(本例为VB10)指明了发送的字节数(本例为16,即VB11~VB26);
LD I0.1
O I0.2
O I0.3
O T37
EU
R SM187.7, 1
RCV VB601, 1
XMT VB10, 1
Network 8
// 首次扫描;定义PORT1发送完成中断服务为INT-0;
// 全局中断允许。
LD SM0.1
ATCH INT0, 26
ENI
Network 9 // 通讯口接收信息控制
// 初始化接收信息控制字节SMB187:16#B0即二进制11010000;使能RCV;检测信息起始字符;检测空闲线信息条件;设置检测起始字符来判断接收开始,检测空闲线超时来判断接收结束;
// 初始化接收信息控制字节SMB187:16#9C即二进制10011100;用任意字符开始一条信息允许使用信息定时器,来监控信息接收是否超时。这对于自由口协议的主站是非常有用的,并且当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来自从站的任何响应的情况,也需要采取超时处理。对于空闲线时间设置为0,当接收指令执行时,信息定时器启动。如果没有其他终止条件满足,信息定时器超时会接收接收信息功能。设置:il=1,sc=0,bk=0,SMW90/SMW190=0,SMB88/SMB188被忽略,c/m=1,tmr=1,SMW92/SMW192=信息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信息定时器的典型值是在当前波特率下,接收到最长信息所需时间值的大约1.5倍。
// 用户接收:用户可以通过程序来结束接收信息功能,先将SMB87或SMB187中的使能位置为0,再次执行接收指令即可。这样可以立即终止接收信息功能。
// 关于通信超时的问题,在SM187.2设为1的时候,并不是超过SMW192的时间值即终止接收,而是只有接收到首字符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接收才可以自动终止接收,如果收不到首字符,RCV将一直保持有效。解决办法:如果要停止RCV,需要复位相应的SM187.7,但是需要执行一次RCV才能有效,因为只有新的RCV指令CPU才去读SMB。……所以,无论怎么设置SMB187,一旦运行中通讯线断开,RCV就可能一只在执行,因此在发送指令前必须先禁止接收(将SM187.7复0)然后执行RCV指令,RCV指令执行时将会检测SM87.7的状态,当发现SM87.7=0时,即停止端口1的接收。在使用XMT指令前,首先执行R SM87.7,1;RCV VB100,0两条指令(VB100可以换成其他地址);
// 设定信息起始字符为16#01;
// SMB190设置空闲线超时;
// SMB194设置接收的最大字符为16个字节;
// 接收信息控制字节en sc ec il c/m tmr bk 0
// en:0=禁止接收信息功能。1=允许接收信息功能。每次执行RCV指令时检查允许/禁止接收信息位。
// Sc:0=忽略SMB88或SMB188。1=使用SMB88或SMB188的值检测起始信息。
// Ec:0=忽略SMB89或SMB189。1=使用SMB89或SMB189的值检测结束信息。
// il:0=忽略SMW90或SMW190。1=使用SMW90或SMW190的值检测空闲状态。
// c/m:0=定时器是内字符间定时器。1=定时器是信息定时器。
// Tmr:0=忽略SMW92或SMW192。1=当SMW92或SMW192中的定时时间超出时终止接收。
// Bk:0=忽略中断条件。1=用中断条件作为信息检测的开始。
LD SM0.1
MOVB 16#9C, SMB187
MOVW 16#1, SMW188
MOVW 0, SMW190
MOVB 255, SMB192
MOVB 16, SMB194
Network 10 // 变频器输出频率计算
// 只有VB=16#4D〕时,接收到的数据才是变频器返回的频率数据;
// 根据RCV接收指令和富士专用通信协议FGI-Bus可知,VB610~613的数据就是当前频率值。
// 把字节转换为整数;
// 把ASCII代码数值转换为16进制数;
LD SM187.7
AB= VB607, 16#4D
LPS
BTI VB611, VW810
BTI VB612, VW812
BTI VB613, VW814
BTI VB614, VW816
AW< VW810, 16#40
MOVW VW810, VW820
-I 16#30, VW820
LRD
AW> VW810, 16#40
MOVW VW810, VW820
-I 16#37, VW820
LRD
AW< VW812, 16#40
MOVW VW812, VW822
-I 16#30, VW822
LRD
AW> VW812, 16#40
MOVW VW812, VW822
-I 16#37, VW822
LRD
AW< VW814, 16#40
MOVW VW814, VW824
-I 16#30, VW824
LRD
AW> VW814, 16#40
MOVW VW814, VW824
-I 16#37, VW824
LRD
AW< VW816, 16#40
MOVW VW816, VW826
-I 16#30, VW826
LPP
AW> VW816, 16#40
MOVW VW816, VW826
-I 16#37, VW826
Network 11
// 把这些16进制数组合起来并转换成实数;
LD SM187.7
AB= VB607, 16#40
MOVW VW820, VW830
*I 16#1000, VW830
MOVW VW822, VW832
*I 16#0100, VW832
MOVW VW824, VW834
*I 16#10, VW834
MOVW VW830, VW840
+I VW832, VW840
MOVW VW840, VW842
+I VW834, VW842
MOVW VW842, VW844
+I VW826, VW844
ITD VW844, VD846
DTR VD846, VD850
Network 12
LD SM187.7
AB= VB607, 16#40
MOVR VD850, VD888
/R 100.0, VD888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SBR_0:SBR0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SUBROUTINE_BLOCK
INTERRUPT_BLOCK 发送完成中断:INT0
TITLE=下面是中断子程序(中断号26是发送完成中断)的内容:
BEGIN
Network 1 // 发送完成中断
// 从指定的PORT端口接收数据缓冲区TBL的数据,TBL的第1个数据(本例为VB601)指明了接收的字符数;
// 在接收的时候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接收的控制字设置中启动了空闲线检测,所以SMW190设置的时间没用--也就是说,只要没检测到结束字符,不会因为超时而终止接收。而在实际的测试中,也印证了上面的说法:在上例中,只要接收时没用接收到结束字符,而且接收到的字节也不够,那么PLC不会因为没有接收到信息而超时停止接收--此时,虽然RCV指令已经断开,但因为接收没有完成,它仍然在执行接收操作。此时如果执行发送指令,那么是不可以的,无法发送数据!如果要定时器超时功能有效,那么得再设置控制字的时候,把空闲线设置为无效,把定时器超时设置为有效,并设置定时器SMW190的值。更具体的描述请参阅相关手册。
// VB601表示接收到多少个字节的信息,VB602~617为接收到的数据;
// 根据富士专用通讯协议FGI-Bus可知,VB611~614的数据就是当前频率值。
LDB= VB16, 16#4D
S SM187.7, 1
RCV VB601, 1
END_INTERRUPT_BLOCK

楼主:
很少看到富士变频器通信方面的实例,在这里开个帖子弄个实例。该实例经笔者测试,成功!

4!@#

网友F:
看不懂呀

网友G: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电气产品.需要帮忙可以找我们.QQ:595725448 联系人:谢先生 13671884704

网友H:
嗯,不错不错,但是听说新版本的STEPV4已经集成了modbusrtu主站库,应该更简单了

网友I:
高手啊!一点也不菜。请问和西门子系列变频器通讯怎么做?

网友J(2009-01-24):
TO:老菜鸟

                看过你多遍S7-200与变频器通讯拉,给个联系方式,请教交流一下.(QQ群等).....呵呵!

网友K(2009-05-13):
程序好象有点问题,请核对一下。

// 设置发送的数据字节数为16#10,就是十进制的16个Bytes。
LD SM0.1
MOVB 16#49, SMB130
MOVB 16#10, VB10

网友L:
对:张智勇 关于

为了方便学习,我把“老菜鸟”的以上内容字直接用文本的形式保存,可以直接导入到西门子编程软件里面试验与富士变频器通信。闲事准备与我公司的富士变频器通信试验。

S7-200 CPU226CN与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实例
很少看到富士变频器通信方面的实例,在这里开个帖子弄个实例。该实例经笔者测试,成功!
关于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协议及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相关手册,也请查阅下面的帖子:
富士变频器通信应用实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2811473600003
........这个PLC程序中,我采用了另一种思维方法。
........普通的思维方法是:要发送数据时,用MOVB指令把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这样发送不同的数据时需要写很多的MOVB指令,程序看来比较复杂,有点头晕。
........这个程序的思维方法是:有多少种命令,把发送数据全部在数据块中写入相应的存储区。程序中需要发送某个指令的时候把对应存储区的数据直接COPY到发送缓冲区;这样发送不同的数据时仅需要几个BLK_MOVB指令,不需要写很多的MOVB指令,程序看来比较简洁。
下面是数据块的内容:
DATA_BLOCK_TAB 用户定义1
//
BEGIN
//按 F1 键获取帮助和示范数据页
//频率给定60Hz:01 30 32 05 57 53 30 35 20 31 37 37 30 03 36 38
VB101 16#1
VB102 16#30
VB103 16#32
VB104 16#05
VB105 16#57
VB106 16#53
VB107 16#30
VB108 16#35
VB109 16#20
VB110 16#31
VB111 16#37
VB112 16#37
VB113 16#30
VB114 16#03
VB115 16#36
VB116 16#38
//正转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1 03 39 31
VB201 16#1
VB202 16#30
VB203 16#32
VB204 16#05
VB205 16#66
VB206 16#30
VB207 16#30
VB208 16#30
VB209 16#31
VB210 16#03
VB211 16#39
VB212 16#31
//反转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2 03 39 32
VB301 16#1
VB302 16#30
VB303 16#32
VB304 16#05
VB305 16#66
VB306 16#30
VB307 16#30
VB308 16#30
VB309 16#33
VB310 16#03
VB311 16#39
VB312 16#32
//停止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0 03 39 30
VB401 16#1
VB402 16#30
VB403 16#32
VB404 16#05
VB405 16#66
VB406 16#30
VB407 16#30
VB408 16#30
VB409 16#30
VB410 16#03
VB411 16#39
VB412 16#30
//读取当前运行频率:01 30 32 05 52 4d 30 39 20 30 30 30 30 03 35 32
VB501 16#1
VB502 16#30
VB503 16#32
VB504 16#05
VB505 16#52
VB506 16#4D
VB507 16#30
VB508 16#39
VB509 16#20
VB510 16#30
VB511 16#30
VB512 16#30
VB513 16#30
VB514 16#03
VB515 16#35
VB516 16#32

END_DATA_BLOCK_TAB
下面是主程序的内容:(把下面的内容复制到WIN XP的记事本后保存个新名字,如“富士通信.txt”再把“富士.txt”的后缀名修改为“富士.awl”后保存。打开西门子编程软件,点击“文件”/“导入”找到自己保存的“富士.awl”后导入即可。再把上面的蓝色数据块内容复制保存一个“富士数据块.txt”,打开编程软件的数据块后点击“文件”/“导入”找到自己保存的“富士数据块.txt”后导入。注意内容不要遗漏)
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S7-200 CPU226CN(6ES7216-2AD23-0XB8)通过自由口通信控制富士FRN3.7G11S-4CX型变频器(序列号FEA032G00370-1-072);
// 本程序采用PORT1端口与变频器通信,把PORT0端口留给PLC与其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进行通信,以便实时监测PLC的数据变化;
// 实际上,早期的G11不支持Modbus通讯,通讯使用富士电机自己的协议--在其RS485接口手册上有详细的指令格式。从06年开始,G11支持了Modbus通讯,通过用户在变频器参数U49中选择是采用富士电机协议FGI-Bus还是采用Modbus RTU协议。不过,笔者的这台富士变频器太老,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所以就采用自由口通信来控制这台富士FRN3.7G11S-4CX型变频器;
// 虽然MODBUS RTU模式通信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不过快乐到自由口通信应用更为广泛和灵活,该程序的自由口通信也比较有参考价值。
// 变频器参数设置:与通讯有关的主要参数设置如下所诉(如果变频器通信过程中存在问题"无法按设定频率运行等",怀疑其他参数还有问题,那么请将参数初始化"参数H03,同时按STOP键和上键设为1,再按FUNC/DATA键确认"以后再来设定以下参数)。
// 变频器地址设置为2,通讯格式设置为9600bps,8位数据,E〕偶校验,1个停止位:
// F01:频率设定1;默认为0,采用默认值;
// H30:链接功能(通信功能);默认为0,现设置为3--RS485设定有效,运行命令有效;
// H31:RS485地址;默认为1,现设置为2;
// H32:故障处理;默认为0--立即Er8跳闸,采用默认值;
// H33:定时时间--通信故障后,再定时时间内继续运行;默认为2.0秒,采用默认值;
// H34:通信传送速度(波特率);默认为1--9600bit/s,采用默认值;
// H35:数据长度:默认值0--8位数据,采用默认值
// H36:奇偶校验;默认值0--无奇偶校验,现设置为1--偶校验;
// H37:停止位;默认值0--2个停止位,现设置为1--1个停止位;
// H49:RS485协议;默认为0--富士专用通信协议FGI-Bus,采用默认值;对于老版本变频器,不用设置该参数(因为没有该参数),默认就是富士专用通信协议FGI-Bus;该程序为控制1台变频器的程序,如果要控制多台变频器,那么发送/接收/频率显示功能还需要进行相关处理--接收条件,频率显示对应的地址等。
BEGIN
Network 1 // PORT1端口自由口通信初始化
// 首次扫描初始化PORT1通讯口;
// SMB30控制PORT0通讯口的通信方式,SMB130控制PORT1通信口的通信方式;
// SMB130的值为16#49,就是二进制的1001001;
// SM130.0~SM130.1:01为自由口协议;
// SM130.2~SM130.4:010为9600波特;
// SM130.5:0为每个字符8个数据位;
// SM130.6~SM130.7:01为偶校验;
// PORT1自由口通信参数即为:9600,8,E,1,即9600波特,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
// 设置发送的数据字节数为16#10,就是十进制的16个Bytes。
LD SM0.1
MOVB 16#49, SMB130
MOVB 16#10, VB10
Network 2 // 频率给定60Hz
LD I0.0
EU
BMB VB101, VB11, 16
Network 3 // 正转运行
LD I0.1
EU
BMB VB201, VB11, 16

Network 4 // 反转运行
LD I0.2
EU
BMB VB301, VB11, 16

Network 5 // 停止
LD I0.3
EU
BMB VB401, VB11, 16

Network 6 // 读取当前运行频率
// 每0.5秒读一次;笔者建议该时间为0.5秒至1秒比较合适;
// 如果读取时间间隔太短(笔者以100mS为例),将影响其他信号(频率设置/正负转/停止指令)的发送--因为PLC频繁的去接收信息,而接收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不能发送指令(此时频率设置/正负转/停止指令无效);只有等到接收完成后,才可以接收其他指令,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后又开始下一次发送频率读取指令了,这个时间间隔很短--经常引起频率设置/正负转/停止指令无效。
// 如果读取间隔时间很短(笔者以100mS为例测试),采用串口调试助手,也会导致该富士变频器响应跟不上,变频器经常输出错误信息。如果PLC接收到错误消息,也就失去了快速监测的意义了。当读取间隔时间增大到200mS,就没发现有错误信息了。
LD SM0.0
LPS
AN T37
TON T37, 5
LPP
A T37
BMB VB501, VB11, 16
Network 7
// 在发送数据前中断接收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旦遇上PLC工作中出现通讯线断开以后再连接上的情况,PLC将无法发送数据,无法执行控制指令。更具体的说明,请参阅"PORT1通讯口接收信息控制"程序段的注释;
// 从指定的PORT1端口发送数据缓冲区TBL的数据,TBL的第一个数据(本例为VB10)指明了发送的字节数(本例为16,即VB11~VB26);
LD I0.1
O I0.2
O I0.3
O T37
EU
R SM187.7, 1
RCV VB601, 1
XMT VB10, 1
Network 8
// 首次扫描;定义PORT1发送完成中断服务为INT-0;
// 全局中断允许。
LD SM0.1
ATCH INT0, 26
ENI
Network 9 // 通讯口接收信息控制
// 初始化接收信息控制字节SMB187:16#B0即二进制11010000;使能RCV;检测信息起始字符;检测空闲线信息条件;设置检测起始字符来判断接收开始,检测空闲线超时来判断接收结束;
// 初始化接收信息控制字节SMB187:16#9C即二进制10011100;用任意字符开始一条信息允许使用信息定时器,来监控信息接收是否超时。这对于自由口协议的主站是非常有用的,并且当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来自从站的任何响应的情况,也需要采取超时处理。对于空闲线时间设置为0,当接收指令执行时,信息定时器启动。如果没有其他终止条件满足,信息定时器超时会接收接收信息功能。设置:il=1,sc=0,bk=0,SMW90/SMW190=0,SMB88/SMB188被忽略,c/m=1,tmr=1,SMW92/SMW192=信息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信息定时器的典型值是在当前波特率下,接收到最长信息所需时间值的大约1.5倍。
// 用户接收:用户可以通过程序来结束接收信息功能,先将SMB87或SMB187中的使能位置为0,再次执行接收指令即可。这样可以立即终止接收信息功能。
// 关于通信超时的问题,在SM187.2设为1的时候,并不是超过SMW192的时间值即终止接收,而是只有接收到首字符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接收才可以自动终止接收,如果收不到首字符,RCV将一直保持有效。解决办法:如果要停止RCV,需要复位相应的SM187.7,但是需要执行一次RCV才能有效,因为只有新的RCV指令CPU才去读SMB。……所以,无论怎么设置SMB187,一旦运行中通讯线断开,RCV就可能一只在执行,因此在发送指令前必须先禁止接收(将SM187.7复0)然后执行RCV指令,RCV指令执行时将会检测SM87.7的状态,当发现SM87.7=0时,即停止端口1的接收。在使用XMT指令前,首先执行R SM87.7,1;RCV VB100,0两条指令(VB100可以换成其他地址);
// 设定信息起始字符为16#01;
// SMB190设置空闲线超时;
// SMB194设置接收的最大字符为16个字节;
// 接收信息控制字节en sc ec il c/m tmr bk 0
// en:0=禁止接收信息功能。1=允许接收信息功能。每次执行RCV指令时检查允许/禁止接收信息位。
// Sc:0=忽略SMB88或SMB188。1=使用SMB88或SMB188的值检测起始信息。
// Ec:0=忽略SMB89或SMB189。1=使用SMB89或SMB189的值检测结束信息。
// il:0=忽略SMW90或SMW190。1=使用SMW90或SMW190的值检测空闲状态。
// c/m:0=定时器是内字符间定时器。1=定时器是信息定时器。
// Tmr:0=忽略SMW92或SMW192。1=当SMW92或SMW192中的定时时间超出时终止接收。
// Bk:0=忽略中断条件。1=用中断条件作为信息检测的开始。
LD SM0.1
MOVB 16#9C, SMB187
MOVW 16#1, SMW188
MOVW 0, SMW190
MOVB 255, SMB192
MOVB 16, SMB194
Network 10 // 变频器输出频率计算
// 只有VB=16#4D〕时,接收到的数据才是变频器返回的频率数据;
// 根据RCV接收指令和富士专用通信协议FGI-Bus可知,VB610~613的数据就是当前频率值。
// 把字节转换为整数;
// 把ASCII代码数值转换为16进制数;
LD SM187.7
AB= VB607, 16#4D
LPS
BTI VB611, VW810
BTI VB612, VW812
BTI VB613, VW814
BTI VB614, VW816
AW< VW810, 16#40
MOVW VW810, VW820
-I 16#30, VW820
LRD
AW> VW810, 16#40
MOVW VW810, VW820
-I 16#37, VW820
LRD
AW< VW812, 16#40
MOVW VW812, VW822
-I 16#30, VW822
LRD
AW> VW812, 16#40
MOVW VW812, VW822
-I 16#37, VW822
LRD
AW< VW814, 16#40
MOVW VW814, VW824
-I 16#30, VW824
LRD
AW> VW814, 16#40
MOVW VW814, VW824
-I 16#37, VW824
LRD
AW< VW816, 16#40
MOVW VW816, VW826
-I 16#30, VW826
LPP
AW> VW816, 16#40
MOVW VW816, VW826
-I 16#37, VW826
Network 11
// 把这些16进制数组合起来并转换成实数;
LD SM187.7
AB= VB607, 16#40
MOVW VW820, VW830
*I 16#1000, VW830
MOVW VW822, VW832
*I 16#0100, VW832
MOVW VW824, VW834
*I 16#10, VW834
MOVW VW830, VW840
+I VW832, VW840
MOVW VW840, VW842
+I VW834, VW842
MOVW VW842, VW844
+I VW826, VW844
ITD VW844, VD846
DTR VD846, VD850
Network 12
LD SM187.7
AB= VB607, 16#40
MOVR VD850, VD888
/R 100.0, VD888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SBR_0:SBR0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SUBROUTINE_BLOCK
INTERRUPT_BLOCK 发送完成中断:INT0
TITLE=下面是中断子程序(中断号26是发送完成中断)的内容:
BEGIN
Network 1 // 发送完成中断
// 从指定的PORT端口接收数据缓冲区TBL的数据,TBL的第1个数据(本例为VB601)指明了接收的字符数;
// 在接收的时候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接收的控制字设置中启动了空闲线检测,所以SMW190设置的时间没用--也就是说,只要没检测到结束字符,不会因为超时而终止接收。而在实际的测试中,也印证了上面的说法:在上例中,只要接收时没用接收到结束字符,而且接收到的字节也不够,那么PLC不会因为没有接收到信息而超时停止接收--此时,虽然RCV指令已经断开,但因为接收没有完成,它仍然在执行接收操作。此时如果执行发送指令,那么是不可以的,无法发送数据!如果要定时器超时功能有效,那么得再设置控制字的时候,把空闲线设置为无效,把定时器超时设置为有效,并设置定时器SMW190的值。更具体的描述请参阅相关手册。
// VB601表示接收到多少个字节的信息,VB602~617为接收到的数据;
// 根据富士专用通讯协议FGI-Bus可知,VB611~614的数据就是当前频率值。
LDB= VB16, 16#4D
S SM187.7, 1
RCV VB601, 1
END_INTERRUPT_BLOCK

内容的回复:张工你好,怎么我在导入数据块时,总是显示错误。

网友M:
好东西,我收起来了,谢谢

网友N:
楼主,我对那个正反转的数据有点不了解,能不能解释下。

正转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1 03 39 31
反转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2 03 39 32

其中第6到第9位是怎么计算的?我用协议中的算法按60Hz算出来的不是这组数据。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对那个正反转的数据有点不了解,能不能解释下。

正转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1 03 39 31
反转运行: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2 03 39 32

其中第6到第9位是怎么计算的?我用协议中的算法按60Hz算出来的不是这组数据。望解答。

你看看这个贴就知道了: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2811473600003

网友N:
楼主,我照着你的程序怎么调不出来??我是222的CPU.变频器一样,参数那些我都是按照这个上面设置的。

但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都调好久了。怀疑是程序是不是有点儿问题啊》?

我给I0.0、、I0.1、、、通高电平后变频器还是处在STOP状态,望能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
程序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我经过实际测试的。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程序中其他地方用到了上面的存储器;还有222的CPU什么时候产的?CN?我没有去验证是否和226完全兼容。。。

网友O:
小弟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P(2009-08-23):
向“老菜鸟”工控前辈致敬

受益了,鄙人参考了前辈的资料,实验了下s7200和海利普A系类HLPA01D543C的RTU协议通讯,成功了,很感谢有这样分享的人

网友Q:
贴子真是不错,难得楼主这么大方。顶起!!

网友R:
非常谢谢,现在我正用到

网友S(2009-10-23):
楼主能不能搞一个自动求校验值的例子,且自动将值填入到指定的地址。

网友T:
太好了,很难得的好东东!支持!顶!

网友U(2010-01-19):
好啊  我的也是226CN 的怎样通讯啊

网友V(2010-03-29):
都是老版的,最新版的谁有啊

楼主(2010-07-21):
        不好意思,因为发帖的当时我没有新版变频器,只有一台老版的富士变频器,因此写的就是老版的通信。对于新版的变频器,也是向下兼容的呀,同样支持富士专用通讯协议FGI-Bus协议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不能搞一个自动求校验值的例子,且自动将值填入到指定的地址。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程序呀,按照校验值的计算公式,然后求出来,给到指定地址就可以了。

其实,在实际工程中,这种应用很多的,往往都需要在触摸屏上由最终用户设定某些参数,然后发送指令。你可以自己编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W(2010-08-22):
好东西,收了,例于学习PLC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X(2010-11-26):
看了很多遍,怎么看不到你说的,读频率后的ascii码向16#的转换啊,减去16#30还能理解,减16#37是不是应该改为减16#31啊?

网友Y:
真的很受用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Z(2011-02-16):
楼主辛苦,截下来好好学学。

网友AA:
不错,也是一种好办法,比原来那种程序少了很多

网友AB(2011-03-28):
每周期都向变频发送吗,还是定时的,程序没看到XMT啊

网友AC(2011-06-02):
有用s7-200主站库指令和变频器通信的案例?

网友AD(2011-09-18):
富士变频的通信值得收藏

网友AE(2011-10-25):
我现在尝试做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信,plc是西门子s7-200,变频器是富士
编程遇到的问题,
第一:我想用触摸屏设置变频器的参数,例如“10Hz”,这个数进入plc后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因为通信要十六进制的。)
第二:我现在plc接收触摸屏的频率,经过编程,例如使得变为“1FA0”,现在要把它拆分为四个字节“1”“F”“A”“0”。我尝试用一个方法,就是1FA0除1000得1,1FA0除100再减第一个数乘1000得F(即(1FA0-1000)/100),0FA0除10得A等等,,,但是我用串口工具调试发现,得到“1”“F”“0”“0”,第三和第四个字节出错。如果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用你的方法。。。

网友AF:
还是MODBUS协议省事,调用一下指令块就OK了

网友AG(2011-12-21):
顶!!!!!,厉害。最后数据转换看不明白,sub 30 37,asc变hex怎么不用ath指令,哪位高手解释一下!!!子

网友AH:
回贴的都是叫好的,不过说句大实话,楼主的贴子中,有关ASCII转换部分写的确实不怎样。

楼上的一位也看出来了,sub 30 37,asc变hex怎么不用ATH、HTA指令?难道说在发贴时(2008年),西门子的S7-200软件还没有此功能?

网友AI(2012-12-18):
高手!顶!!!!厉害,佩服。

网友AJ:
此乃神人啊,呵呵,谢谢了

网友AK(2014-05-1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L(2014-06-19):
vb607什么时候有数值,怎么看呢?要是再读取电流怎么做呢。求鸟哥指点

网友AM(2015-04-23):
非常好,非常的感谢,有用

网友AN:
gggggggggggggggggg嘎嘎嘎

网友AO(2017-08-03):
地努里夏  学习一下!

网友AP(2017-09-07):
我就是来赚积分的。我就是来赚积分的。我就是来赚积分的。我就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AQ(2019-03-24):
富士变频器与s7-200通讯实例

网友AR(2019-06-03):
想要一份,感谢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