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热电偶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一般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热电偶传感器自带3米左右导线,而到了现场,才发现热电偶需要的距离远远超出3米,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另外去购买导线,然后焊接完成才能使用。

由于大多工程无法确定现场距离,加上让供货商特制的热电偶很不经济,因此我们一直在沿用这样的操作,直到那次我的亲身经历,才知道这样操作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那次我装热电偶测量用导热油炉加热的水溶液,导热油炉输出温度控制在70℃,而热电偶给我的反馈却显示75℃,我哪了个普通温度计测量下,发现水溶液只有58℃。当时我第一反应是程序错误,检查程序没发现问题;然后排查线路,线路也是正常的;接着换PLC温度模块通道,数据还是没改变;最后换了根新的热电偶,问题却依旧存在。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好请一位工程师来做技术支持来,我们一起查了一整天,头都搞大了,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得出结论——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我们新买的补偿导线材料与热电偶自带导线材料介质存在差异而造成的。这让我彻底崩溃~~

将这段经历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共同注意去避免因不同材料而产生的电势差,而实现测量温度的精确性。后来直接将热电偶自带的那截导线去掉,接新导线,问题解决了。而且实惠的很。呵呵~~

网友A:
过去仪表、电工是分开的,现在在外面吃电工饭还要带仪表工工作,谢谢你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B:
经常遇到的事,补偿导线要对型,不能接反。省事的还可以换一体化的嘛

网友C:
这不叫经验,叫常识,补偿导线必须与检测元件型号相同的,没经验的仪表工遇到这种问题还说得过去,工程师还要搞一整天,那也太菜了。我还没看你后面的答案,就知道肯定是补偿导线型号错误。所以理论知识还是要有的

网友D:
遇到问题解决后记忆会特别深刻

网友E:
控制在70度  我觉得用热电偶不太合适  误差太大 还是用热电阻比较好

网友F:
热电偶自带3米导线吗?我们这里怎么没有?补偿导线千万不可选错,更不能接错,要不然有你受的了。一般K型热电偶采用铜铝导线,而S型、B型都是铜铜导线。

网友G:
谢谢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网友H:
热电偶的补偿导线长短有要求吗,只要型号正确是不是可以无限的延长的?

网友F:
不是的,因为热电偶输出的是微弱的热电动势信号,所以信号会随着距离的加长而衰减,你要加长传输距离的话,就要在中间加变送器用以增加信号强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控制在70度  我觉得用热电偶不太合适  误差太大 还是用热电阻比较好

我也有同感,PT100型的我就觉的可以

网友I:
热电偶的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的线材确实没有注意过,我门一直没有出过问题,看来以后的注意了。

网友J:
从温度正常使用范围上看,使用热电偶不是合适的,最好是使用热电阻.

网友K:
学习了,我一直是用K型的热电偶,180到220度左右,距离10 多米,还用一般导线延长的呢,以的我知道如何做的,还好我的是要求精度不、严的

网友L:
很好的分享,避免了很多人走弯路。

网友M:
长见识了  我们厂里的热电偶也经常坏

网友N:
我们厂的热电偶也经常坏,导线也经常被烤坏。好在温度要求不是很严。从中间接上还能用。

网友O:
对有一位朋友说的很对,要是在400度内,最好还是用电阻比较准确.

网友P:
我用过太多的热电偶了,都是用屏蔽电缆,也没出现过误差嘛,很准确的

网友Q:
电偶根据冷热产生电势测量温度,热敏电阻根据特殊材料冷热电阻变化测量温度,有不同温度测量范围,精度等级不同

大菜鸟!

网友:
理论上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是不允许接头的,但是要是接的话,必须是同一根(批)导线,并且接头数量还有要求!

网友R:
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事,学习了。

网友S:
K型的感温棒对补偿导线有要求,但用PT100型的感温棒对补偿导线要求没有那么高。建议最好用PT100型的,这样误差会小很多。

网友T:
我都是用热电阻的,,,,,,,,,,,,,

网友U:
这么小儿科的问题还拿来网上晒,羞!

网友V:
我个人觉得这是仪表的基本常识问题啊.

网友W:
热电偶和补偿导线应该是匹配的啊,怎么你们会那么粗心那?

网友X:
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你赚了!

网友Y:
太小儿科,作者应该不是学仪表的!

网友Z:
顺便请教一个问起,   我用热电阻配变送器来测量温度,   请问从热电阻到变送器的距离可以达到50米吗,      我可不可以有用普通的导线接起业

网友AA:
楼主丢人啊。学的都还给学校了吧

网友AB:
一般K型热电偶采用镍铬,镍硅补偿导线

网友AC:
能发表关点就是对的

网友AD:
楼主和他那个工程师太丢人了,要不就是自己胡编乱造!!!!

网友AE:
同意楼上意见,估计楼主和他那个工程师到现在都还搞不明白什么是热电阻,什么是热电偶,它的原理和用法及接线方式,慢慢学吧,估主是电工出身,连仪表基础都不懂

网友AF:
36楼,可以.最好接过效一下.或者直接将变送器同电阻搞成一体化.

网友AG:
我们公司也用热电偶这种器材,控制温度为常温--1575度,可是有时候热电偶反应的温度是远远超于触摸屏显示的温度的,这给工作带来了安全隐患

如何解决

网友AH:
热电偶反应的温度是远远超于触摸屏显示的温度——那是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H:
热电偶反应的温度是远远超于触摸屏显示的温度——那是怎么发现的呢?

唉?周公说的对。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AI:
 补偿导线可以自己单独购买,或者使用偏移亮纠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J:
小心安装状态影响准确性

网友AK:
以前换热电偶时还没想到有这种事,学习了,

网友AL:
这点电工常识都不知道?要根据分度号选择补偿导线,这是接热电偶的常识!

网友AM:
lychang67 Xlychang67
积分:215
帖子:117注册时间:2001-2-12 21:51:00 3楼 回复时间:2008-11-30 21:07:26 这不叫经验,叫常识,补偿导线必须与检测元件型号相同的,没经验的仪表工遇到这种问题还说得过去,工程师还要搞一整天,那也太菜了。我还没看你后面的答案,就知道肯定是补偿导线型号错误。所以理论知识还是要有的 。

严重认同,这个工程师的确不咋地,如果是个电工倒还可以原谅他理论知识不用这么多。

网友AN:
最怕这种整半天整不对地方的故障了.

网友AO:
是的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值得讨论。材质一定要同型号。

网友AP:
我同意26楼师傅的意见!

网友AQ:
热电偶反馈的温度到仪表柜,仪表柜和空调在一块,空调开后仪表温度上升,关会又恢复以前的温度,那位师傅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R:
受教育了,谢谢!!!!!!!!!!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关于热电偶反应的温度是远远超于触摸屏显示的温度——那是怎么发现的呢?

机器是有两种模式控制的P 功率模式,T 模式模式  在温度模式的时候它会显示超高温,这时炉子处在了很高的温度,此时转为P控制就不会出现温度的问题了,但是,此种情况以后还是在使用的时候经常出现。

网友AS:
不懂不可耻,不懂装懂才可耻;所以不管楼主是电工也好或是所谓的工程师也好,他知道错了而且把错了的经验记了下来并告诉了大家,就是一件好事,请各位朋友不要太多的批评了。

网友AT:
学有专攻吗,正常,我支持楼主。

网友AU:
遇见过。

楼上某些人,别总带着嘲笑的口吻发表意见。三人行,必有我师。

谁没犯过错误呢。

谢谢楼主,发表经验。

网友AV:
现有一种不带导线的热电偶,价格低。补偿导线可自接。要多长都可

网友AW:
好经验!学习了!现在你是老大了!

网友AX: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我一直是用K型的热电偶,180到220度左右,距离10 多米,还用一般导线延长的呢,以的我知道如何做的,还好我的是要求精度不、严的

网友AY:
好像现在用的热电偶都不带补偿导线的。

网友AZ:
对,要注意细节才能做好呢。

网友BA:
无论怎样,能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就是好样的,请问各位高手你们又发表了多少自己的经验呢??

网友BB:
感觉用PT100较好啊,楼主的经验教训,俺学习了!!!

网友BC:
都是常识性问题嘛,不过,矮凳子摔死人啊……

网友BD:
晕死 常识问题还用说啊 我们1200度才用热电偶的  我高中没毕业都知道的

网友BE:
还是实践比较重要呀!

网友:
现在哪还有专门的仪表工啊都是什么都干

网友BF:
谢谢你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H:
热电偶反应的温度是远远超于触摸屏显示的温度——那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考虑应该是这个原因:
我原先单位就使用超过1000度的温度控制器,由于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下,使热电偶老化,导致温度显示不准,我们会定期的使用另一套检测器件去校验温度控制器.

网友BG(2009-02-13):
导热油炉支持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