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补偿器显示欠流

楼主(2008-11-30):
我司有1000KVA的变压器,平常带负何时功率因数有0.93,可没有带负荷十天时间用公式计算功率因数只有0.4左右(只有照明用电),其中有功电表有4200度,无功电表有10200度,问是变压器消耗的吗?今天用功率补偿补不上,功率补偿器显示欠流,不工作。可0.4的功率因数是要罚款的,各位大侠有办法吗?

网友A:
可能是你用的电流互感器偏大,实际电流无法驱动控制器,查一下互感器的比值、实际电流,如果太小,建议换一个互感器。

网友B:
这是由于负荷过低,动补不动作的原因。有的电气公司有开发低负荷无功补偿装置,但我只是听说过,没有更深入了解过。

网友C:
为防止小负荷下反复投切,控制器设定了保护功能,不会动作。看看设定是否合适,或则加一组手动投切。

网友D:
我单位有一种动态的无功补偿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请你将你的实际问题的具体现象发给我,“kingtangcb@163.com

网友E:
变压器负荷较小时,电容肯定不能投入,不然电压会升得很高,不安全啊,负荷小,有功功率也低,无功功率也低,很正常

网友F:
你的负荷太小,控制器的动作电流一般要大于0.15A,也就是你变压器用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我估计你们用的电流互感器是1500比5的,那么你的变压器负载要大于45A才会动作

楼主:
负荷小,有功功率也低,无功功率也低.在有功功率低的情况下,功率因数低要罚款,供电公司这么做合理吗?

网友E:
供电局计量不看你的功率因数,只看你的有功表和无功的比率。如果你的就没用电,低就低点,没关系的。

网友G:
看是不是随即补偿,每组最小的投切多大,照明补偿也要到0。7才不罚款!,工业要0。8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