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我应该怎么做?

楼主(2008-11-30):
如何实现正,反转寸动.

正反转都由变频器控制,FX与RX分别连在接触器和小型继电器上(使用的是LG变频器ig5系列),

接触器实现正转,小型继电器实现点反,另加一小型继电器实现点正,

寸动JOG与小型继电器的连接?

在学习阶段,请大家多多帮忙!!!

我很急!!!

网友A:
有必要就可以使用编码器,或者是行程开关。寸动和正反转点动都由程序控制。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是我说的不清楚吗?

网友B:
这么低级的问题,大师们不会回答的!你自己还是动动脑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