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今天碰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有一块8通道模似量模块(6ES7331-7KF02-0AB0),共接了5个模拟量信号,当把第5通道的两根信号线拆下来后,前面4个通道也没有了信号,他们的电源都是单独供给的,把第5个通道的线接上去,前面面4个通道也就正常了.当然,这是在处理第5个通道信号不正常时发现的这一奇怪现象,百思不得其角,请高手赐教.

附:第5通道的线路已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看你的程序控制要求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要求第五路的模拟量信号来控制处理其他的。个人看法,就当胡说。

网友B:
你确定第5个通道是直接从信号源输入到模块?

网友C:
有没有公共端链接,如果各个通路是独立分开的,还是应该检查一下接线,硬件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是西门子的么?西门子的模拟量可能需要短接,即不用的通道需要短路连接

网友E:
5通道有可有并线,也就是说1~4通道的信号有可能与它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