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S7300能否控制这样的动作?

楼主(2008-11-30):
现有两个带旋转编码器的卷筒各自同时提升两个重物,要求两个重物在运动过程10米中保持同步,同步误差不能大于50毫米

现在我的初步控制思路是以其中一个卷筒的速度为基准,另外一个卷筒参照它做自动跟随控制,比如说当通过旋转编码器检测到

它的偏差大于10毫米时马上通过增大PLC的模拟输出电流来提高卷筒的转速,从而使误差在可控范围内.准备用西门子的PLC控制

因本人对西门子用的较少,所以请教大家200,和300是否都能达到我的控制要求,如果能.编程时应该用哪些指令实现我的同步控制

功能.

网友A:
没问题的,PLC控制是很精确的。就看你使用的辅助原件的精度怎么样了。

网友B:
增大PLC的模拟输出电流来提高卷筒的转速?

网友C:
你这样完全是给了你一套衣服,你非得把衣服改成裤子来穿。。西门子的书本型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只需要多加两块同步卡和一根塑料光纤就行了。你那样搞就算你不怕麻烦搞出来了,性能也很受通讯速度的影响。

网友D:
你的要求精度不高,2个编码器+2个变频器+1个S7-200系列PLC(有钱的话你也可以用S7-300)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要求精度不高,2个编码器+2个变频器+1个S7-200系列PLC(有钱的话你也可以用S7-300)就可以搞定了。

谢谢大家的答复,怪我没有解释清楚.我这个系统不能用变频器.因为我的卷筒是用液压马达来驱动的,液压马达的转速由PLC的模拟输出模块电流变化

控制电液比例阀,从而改变进入马达的流量而改变转速.我想请教大家的是这个同步程序要怎末编写,要用PID控制吗?

网友D:
哦,那也是一样的原理,需要用到PID。

网友E:
控制精度不高就不用PID。各自用编码器做个闭环控制就行了。

网友F:
以第一个编码器为给定量进行PID控制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哪位有类似的PID控制程序传一份上来或者发到我的邮箱参考一下,从来没接触过PID,不知从哪里下手啊.谢谢大家了.XIYAY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