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米立车改造求助

楼主(2008-11-30):
我单位有一台芜湖的4米立车,我想把左刀架改成简易数控的,但是有些问题想不明白
一,电机的选型,我看芜湖数控立车的进给速度是0.1-2000MM,快移速度是5000MM,是不是得用两台电机,另外伺服电机调速比高达20000倍是怎么做到的,电机配多大减速比的减速机呢
二,用旋转编码器搞成个半闭环的,还是用光栅搞个全闭环的
三,现在工作台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我想改成静压导轨,正反旋转行吗?

网友A:
芜湖的立车用我们的伺服就很多,我们是专做伺服系统的,用于机床。lee.tom@163.com。简易数控我们也有。

网友B:
1、车床用两个伺服够了,当然你要是有其他特殊设备就不一定了。不过20000倍的调速比还真是没听过,那是什么样的电机?主轴电机吗?

2、如果你对精度的要求不是很高,那半闭的也就可以了。全闭环对机械的要求其实更高,要不很容易发生震动。

3、静压导轨是什么?一般的来说立车的导轨和工作台是分开的,导轨应该不影响工作台的旋转方向,工作台的旋转方向可能是由机械决定的,也有可能是电路设计时就是这样。

楼主:
对:zhushanqiao 关于

1、车床用两个伺服够了,当然你要是有其他特殊设备就不一定了。不过20000倍的调速比还真是没听过,那是什么样的电机?主轴电机吗?

2、如果你对精度的要求不是很高,那半闭的也就可以了。全闭环对机械的要求其实更高,要不很容易发生震动。

3、静压导轨是什么?一般的来说立车的导轨和工作台是分开的,导轨应该不影响工作台的旋转方向,工作台的旋转方向可能是由机械决定的,也有可能是电路设计时就是这样。

内容的回复:

回二楼的,如果达不到20000倍的调速比,如何实现0.1-2000MM/分钟的进给量啊,别的厂子都是这样的,现工作台是用动压导轨,压力油如果反转形成不了承载油膜
,关于用半闭环控制我也是深以为然,感谢你的解答。

楼主:
对:leetom 关于

芜湖的立车用我们的伺服就很多,我们是专做伺服系统的,用于机床。lee.tom@163.com。简易数控我们也有。

内容的回复:

如您方便,能不能提供一下解决方案,我的QQ105931,邮箱jlspzx@163.com。谢谢

网友B:
我还是不懂20000倍的调速比和2000mm的进给量有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电机转一圈,刀架就走0.1mm?不知道这是不是工艺要求还是你自己觉的就是这样?

0.1-2000mm的进给量对于一般数控机床来说是很简单就可以达到的事情,你可以任意选用额定2000RPM的电机,带上螺距10mm的丝杠(如果你的机械结构是采用丝杠来传动),你就可以轻松的实现你所需要的速度,当然前提是你的机械能够在低速保证精度,在高速不发生震动。

至于你讲的动压导轨,不好意思,是不是因为讲法不一样,我还真是不大了解,所以没有办法发表意见。

不过我见过有些立车的工作台使用大型的齿轮结构来传动的,正反转都没有问题。

楼主:
对:zhushanqiao 关于

我还是不懂20000倍的调速比和2000mm的进给量有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电机转一圈,刀架就走0.1mm?不知道这是不是工艺要求还是你自己觉的就是这样?

0.1-2000mm的进给量对于一般数控机床来说是很简单就可以达到的事情,你可以任意选用额定2000RPM的电机,带上螺距10mm的丝杠(如果你的机械结构是采用丝杠来传动),你就可以轻松的实现你所需要的速度,当然前提是你的机械能够在低速保证精度,在高速不发生震动。

至于你讲的动压导轨,不好意思,是不是因为讲法不一样,我还真是不大了解,所以没有办法发表意见。

不过我见过有些立车的工作台使用大型的齿轮结构来传动的,正反转都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的,我是用最高2000转的伺服电机连接10:1的减速机,减速机输出轴带螺距是10MM的丝杠,这样的话电机每转一转,刀架行走1MM,最低速是0.1MM/分钟最高速是2000MM/分钟,2000/0.1=20000倍,不知我这样说对不对。至于你问的是工艺要求还是我自己觉得,是我自己感觉的,不一定准的。还请指正。

网友C:
1.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立车进给是和工作台转速正比的,应该是MM/转.这个先不提,说说你传动的问题.首先,是丝扛和电机直连吗?2000转的电机配上10:1的转速器是满足不了你高速的要求的.至少的5000转才可以,减速器就不要换了,扭距太大,电机好象更贵.按照传动比的话,你电机一转就走1mm.现在很多电机都是给定毫伏级别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应该选用的是安川电机和减速器,这样的话,完全符合你的要求.牛距选大一些的好,不然容易造成爬行.

2.看你机械性能怎么样了,如果丝杠精度够,机械特性好的话,就没必要安装光栅尺了.如果不行,就加尺,反正后按也没什么的.

3.改不改静压是机械的事情,如果改静压的话,你油路就得该,还得改液压站.原来只能单向估计是机械上决定的,恐怕机械传动上也需要大改造, 所以不建议你改.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答,这几天我也一直在看别的厂家的方案,现在初步认识到,伺服电机可以实现1:20000的调速比,但是好像要在电器上设置电子齿轮,伺服电机一般用48N.M的,2000转,在不用机械换档的情况下,可以实现0.1MM-500MM工作速度,4000MM进给速度,传动基本上己经定下来用半闭环控制了,工作台反转暂时不想搞了,主要是工作量太大了。但是改造的细节还是不太明白。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2009-02-28):
工作台的润滑问题还得着重考虑啊,正反转不是单靠电气就解决问题的,要不然就太简单了

网友E(2009-06-04):
静压导轨,静压把工作台托起来了,没有理由不可反转。车床用闭环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F:
你工作台用的什么控制?直流调速还是变频器控制?这两种都可以反转的,我想是设计问题,或者没有调整好。

网友G:
你可以转手给别人?这样你可少费一些周节

网友H:
减速机,可以参照原来的减速箱齿轮比配跟原来快速电机大小容量。当然你可以用一比一传动比配大些电机,可以参考需要扭矩,换滚珠丝杆。不然精度上不去。

全闭环根本没必要 ,不说别的 你是改造床精度怎么也只那好。我改过一台精度不怎么样,不能达到数控车床要求精度。反转没什么用,还可能影响;另一个臂

网友I(2010-06-24):
我公司是做伺服专用减速机的,无锡的立车大部分我公司提供,需要联系13812619751

网友J:
B2010A型龙门刨电气柜改造(590+PLC)技术交流: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