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烧坏

楼主(2008-11-30):
公司的一台电动葫芦控制上升下降的接触器经常烧坏,电机运行电流正常,电压也正常,不知是何原因造成损坏,因经常的启动应该选择,那种类型的比较好?

网友A:
电动葫芦频繁启动--停止--启动,上升-下降-上升,电流很大,易烧触头,选大些.

如果是烧线圈,则可能是供电电压太代,或铁芯吸合面太脏.

楼主:
不是线圈,是触头出问题粘连。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买个质量好些的,也可能是电流太大了,买个容量大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动葫芦频繁启动--停止--启动,上升-下降-上升,电流很大,易烧触头,选大些.

如果是烧线圈,则可能是供电电压太代,或铁芯吸合面太脏.

网友E:
基本上同意1楼的说法,如果这种经常控制起停的大电流接触器,最好选用大一点的接触器,这样实用也就放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买个质量好些的,也可能是电流太大了,买个容量大点的

网友G:
看看接电机的线怎么样。有多粗。是不是细了。

网友H:
选大一些的接触器,是否工作环境灰尘大。接触器铁心面太脏,吸合不严而烧毛触头。

网友I:
有很多原因,有的时候是超负荷起吊,那也很容易坏,要用好的话就买上海机床电器厂生产的CJ10-40A的交流接触器。我有给工厂改过,就不会坏,害的我都没钱赚了。但那你厦门士林的还要贵

网友J:
接触器使用类别常被忽略。使用类别代号 :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性负载,接通和断开额定电流- 电阻炉,加热器等
AC-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起重机,压缩机,提升机等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接通2-3倍额定电流和断开额定电流-  风机,泵等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反接制动或密接通断电动机;接通4-6额定电流和断开2-3倍额定电流-风机,泵,机床等
AC-5a :放电灯的通断-高压气体放电灯如汞灯、卤素灯等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白炽灯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电焊机
AC-6b :电容器的通断- 电容器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微波炉、烘手机等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电冰箱、洗衣机等电源通断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AC-8b :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网友K:
同意楼上所说,换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L:
对:黄贵波 关于同意楼上所说,换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 内容的回

换一种容量大一点的接触器,现有的接触器特别是国内产的接触器触头面积较小,况且材质以铜材质为主的合金,因此在频繁动作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触点粘连,没有办法,偷工减料。

网友M:
可以选大一些的接触器。

网友N:
可以使用增大一级到二级主触头容量的接触器。

网友O:
选用大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线圈,是触头出问题粘连。

网友P:
楼上说的很全了,电动葫芦启动电流很大的,特别是带负荷时。

网友Q:
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选择触头容量和接触面都要大一点的。

网友R:
主要是电源线过细,压降增大造成的,更换粗些的电源线,问题能得到解决,我们这里使用的也出现同类问题,更换电源线,效果好多了

网友(2012-04-24):
跟电线有关系,建议更换大衣哥档次的接触器。

网友S:
葫芦频繁启动,并且电流大,所以应该选择大点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