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根6米的球感尺如何能够连接在一起,测量12米。。。。。。
大菜鸟!

楼主(2008-11-30):
那位大虾用过长春光机的这种12米的球感尺(不知道为什么图片发不上去),我想找到厂家在大连的经销商,这个尺是两根接在一起使用的,每根6米;我想知道中间是怎么接的,如何做支撑,如何能保证检测精度,谢谢了!

大菜鸟!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这个东东。。。。?伤自尊。。。。;沙发我先坐着吧。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照片如何能够上传,我点击上传没有反映,是不是我的积分太低???

大菜鸟!

网友:
惨!我的帖子没人回复.......悲哀!伤自尊!无地自容!没劲!没办法,厚着脸皮我自己先顶一下吧。

大菜鸟!

网友:
怎么这么快就被顶掉了,还是没有人理我,苦闷!上火!着急!尿黄尿!自己顶自己...

大菜鸟!

网友:
1:什么是球栅尺、他的优点是什么?

球栅尺(又叫球感尺、又有称球同步器的)是目前国际上最新一代长度测量传感器,他适用于各种机床的加工测量。他的优点是(1)采用全密封结构,球栅尺的高精度钢球和线圈均被完全密闭,可以在水中或油中工作。(2)尺体为金属结构,保护良好,不会因冷却水、冷却液、金属粉末或尘土等的影响而污损,抗污染能力强。(3)壳体刚性强、密封好,即使用喷气枪清洗机床时,直接喷射到球栅尺也不会被损坏。(4)基准钢球的线胀系数与钢铁相同,对车间温度变化不敏感。(5)能在强磁场和强幅射条件下工作,可用于原子反应堆。(6)耐振动、安装简便、不用日常维护等优点。
球栅尺是国际九十年代产品,原产地为英国。它是利用导磁介质量的变化实现电磁/磁电转换。球栅尺的尺身是由高等级的进口无缝钢管和若干个精密钢球密闭组合而成。它由感应器产生的电磁切割钢管中的精密球,把它分割成2450份而每份为5μ。由于球栅尺是密闭结构,所以它最大优点是不怕油、水、灰尘,整体尺可做到8米、拼接可做30米。而且使用寿命长、安装简单、环境要求低。
8:如何安装球栅尺

球栅尺的安装是十分简单的,一般是将球栅尺两端用专用支架固定在机床上。读数头固定在机床的走刀架上,与球栅尺做相对运动。有时小机床也可把读数头固定、球栅尺做运动。

3米以上的球栅尺(含3米),要在尺的中间加装弹性支架。一般1.5米距离装一个弹性支架。

8米以下的(含8米)球栅尺不用接,8米以上的尺需要接长。如10米的球栅尺要取两根4.9米的钢管、各在一端内径车扣。再取0.2米的钢管一根,两端都在外径上车扣。然后它们都装上等量的钢球拧上即可。

安装数显表时要注意尽可能远离机床的电动机。以避免产生不必要干扰信号。

9:安装球栅尺的好处是什么

安装球栅尺从真正意义上说,是从被动测量向主动测量转变。由离线测量转向在线测量。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加工精度和工作效率,实现了二级工可以干八级工的工作。

由于球栅尺最长可以做到30米,所以特别适合安装在大型或超大型机床上。如龙门铣床、镗床等。一般机床安装球栅尺后可提高工效20%以上,镗床精加工可节约工时30%。安装球栅尺的成本90天即可收回。一台重型9米立车平均提高工效38%,仅半年节约工时费即达20万元,一台英国镗床半年节约工时达30万元之巨。

又由于它对安装环境没有要求,精度高、操作简单、耐使用。所以非常适合对老工业企业的各式机床的改造。可谓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最佳改造方案。

网友A:
改装磁栅尺吧,精度和价格、安装都比球栅尺好,联系电话:13162875289

网友B(2009-02-13):
用过进口的有效测量长度12.7M的球栅尺,是三节接起来的,测量信号输出TTL。

网友C:
测量精度如何?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D(2009-06-28):
很好接的,有专门接口,本人专业从事销售安装球栅尺,一般解析度为5UM的,精度为0.01+(每米+-5UM)  联系电话:13862550227

网友D:
长春光机这种国产的,质量不怎么行,尺身内的钢珠还是进口国外的,仪表是自己生产的.国内现在只有这一家在生产(*组装*),质量比不上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