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

楼主(2008-11-30):
请教各位:我们用的中达电通DELTA变频器,变频器启动时RUN灯亮,但STOP灯闪烁,检测无电压输出。请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故障原因,或者推荐相关网站。急等,谢过了!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无输出故障!检查一下模块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