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iemens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8-11-30):
wincc flexible 2007与wincc 6.0是否可以同时安装在一个操作系统下?安装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根据广大的网友的经验,wincc flexible 2007与wincc 6.0是不能同时安装在一个操作系统下.是因为数据库冲突

wincc flexible 2005(和SP1)与wincc 6.0可以同时安装在一个操作系统下.本人的计算机就是同时安装这两软件.

楼主:
又没有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没有好的解决方式?

将Wincc的版本提升为Wincc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