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7下载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30):
最近使用winccflexile2007下载一个tp170的程序,提示软件版本高于触摸屏的版本,故不能够下载。

请问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2007我没使用过,不好盲说.

我使用2005SP1时也遇到LZ的情况.解决的办法:屏与电脑连接并通电,在待下载的软件界面上操作步骤是菜单--项目--传送--OS更新.这样winccflexile会自动把屏的版本升级,升级后就能下载.

LZ可以按此试一下.

楼主:
谢谢老愚者,按照你的方法明天试试看

网友B:
根据提示更新一下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