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B系列的向量

楼主(2008-11-30):
请教一下台达B系列的向量控制是意思?用到那些场合比较适合?

楼主:
没有高手吗?期待中,

网友A:
向量控制和矢量控制相同,只是不同叫法罢了

网友B(2009-12-03):
矢量控制精確度高,可以在低速時較好的輸出轉矩,控制效果比VF的要好,具體控制方法,這是一門比較高深的控制理論,學過自動控制原理的就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