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列程序代码的含义

楼主(2008-11-30):
在下列程序代码中,假如DB.DBW16=10000, 局域变量#DINT地址=LD0  , #SPEED 地址=LW4,画问号的三步是如何计算的?最后结果是多少?

L DB1.DBW 16
ITD //整数装化为双整数
DTR //双整数装化为实数
L 1.100000e+000
*R  //与1.1相除
RND //相除的结果装化为双整数
T #DINT //结果存到临时变量#DINT中
L P##DINT1  //???
LAR1             //???
L LW 【AR1,P#2.0】  //???
T #SPEED //=?

网友A:
哪种控制器用的,没见过这样的代码

楼主:
siemens s7-300的

网友B:
L P##DINT1的地址给AR1;。。。。

#SPEED=DINT1 的下一个字的(如DINT2)的值

好像与DB.DBW16没关系

网友C:
L P##DINT1  //#DINT1的地址(指针)装载进1号累加器ACC1
LAR1  //ACC1里的内容进AR1
L LW 【AR1,P#2.0】 //把局部数据字LW[...]里面的数据装入ACC1低字中,地址为:AR1+2.0
T #SPEED //    计算结果传送到局部变量#SPEED所对应的地址中

*R应该是/R吧?

"局域变量#DINT地址=LD0"-----LD0是多少?L堆栈数据怎么定义的?

具体结果依赖L堆栈区

网友D:
同意楼上啊,应该是西门子的编程吧,呵呵,但我只用梯形图啊,呵呵

网友E(2009-02-05):
我也只用梯形图 , 很少用语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