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0V电机,在用电容连接的时候图是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2008-11-30):
我有一台电机,接的是220V单相,,在电机上的接了两个电容,,我不知道电机内部是怎么接法,谁有图啊,发一张,谢谢,,我的邮箱:zhang2192@163.com

网友A:
单相电机接两个电容的常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两个小电容并联,还有一种就是电容启动电容运转式(双值)电机,这种电机在完成启动后,通过离心开关将启动电容切除,只有运转电容工作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惜我没有图。

楼主:
能不能来个图啊,,谢谢  谢谢

网友C:
刚从超星上抓下来的

网友D:
楼上的这张图地对的,其中S是在电机内部的离心开关。

网友E:
楼上的这张图地对的,其中S是在电机内部的离心开关c1是为加大起动力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