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冗余PLC CPU-414 如何上传程序到本地

楼主(2008-12-01):
我单位有个西门子400的冗余系统,我想将程序上传得笔记本上,在新建好项目名称后上传,但是在上传第二个CPU程序时,提示我变量地址有重复,请教高手,该怎么上传冗余PLC的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400冗余系统的程序只在第一个CPU里面,从站只是硬件配置,如果两个都想要的话用MPI吧,

网友B:
只需要上载一个CPU程序,事实上你不能有两个CPU可以上载。你得硬件组态有问题

楼主:
我的是硬件冗余的。老外给的程序就是两个都可以下装和上传。因为有两个CPU,但是由于是英文软件,我想用中文的上传上来加注释,但是格式就不对了。从一个站上传得程序硬件上有两个CUP,其中一个有程序另一个没有程序,如果在从从站上传根目录就会又有两个CPU ,同样也是一个有程序一个没程序。这样来就有4个CPU显示出来了。我觉得是上传方式不对。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C:
2个CPU的程序是一样的,上传1个CPU的程序就可以了。更新程序时,下载好1个CPU,另1个会自动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