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线怎么接??

楼主(2008-12-01):
我想问一下各位,三菱PLC电脑与PLC之间的通讯线是几心的,具体引脚的好似怎样的

网友A:
要看三菱什么型号的PLC,不同型号的有的不相同的.

网友B:
要看三菱什么型号的PLC,不同型号的有的不相同的

如果是FX的,建议最好不要自已做,很麻烦的,可以买国产的,比较低的价格

如果是Q的,有那个接头就可以自已做,接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