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轻载和重载?

楼主(2008-12-01):
两种负载的定义和区别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象风机、泵之类的平方转矩的负载都可以称为轻载?而提升机等恒转矩的负载为重载?

网友A:
要看制动力距的大小.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要看负载和电机方面

网友C:
你说得基本对的,具体解释查一下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要看负载和电机方面

网友E:
三晶高性价比变频器-诚招代理商 www.sajbp.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