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型……被难住了

楼主(2008-12-01):
一长方形金属体,表面开出一列形状不规则但排列规则的模腔(用于装盛液体或粉状塑料颗粒),问题来了:请问,我现在要检测这一列模腔中是否有漏装或没装满的情况,不知道该用什么传感器?(此金属体是固定在机器上的,无法移动)。我已试过距离型的光电,失败。因为模腔是抛光的,形状复杂,深浅不一,反射太厉害检测不稳定。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称重。

没有装,或者少装了,其重量就比正常的轻,为不合格品,剔出。

欢迎垂询!

021-548078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

最先试用的就是电容式的,它检测金属的能力可比检测非金属的能力强多了。失败。

网友C:
用机器视觉吧,就是对正常状态进行拍照,然后比对被测物的相似度.我用过欧姆龙的不错.

楼主:
对:日月剑 关于

我能想到的就是:称重。

没有装,或者少装了,其重量就比正常的轻,为不合格品,剔出。

欢迎垂询!

021-54807896

内容的回复:

我不可能连设备一起秤啊……好几吨呢~而模腔里的东西一个才一克多……

网友D:
模腔大吗要是足够大应该可以在模腔口处装个反射行光栅,设定装满的位置装满后将会挡住光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模腔大吗要是足够大应该可以在模腔口处装个反射行光栅,设定装满的位置装满后将会挡住光栅

模腔很小,而且不能装任何装置。下一步是要封顶送入炉中去烧的……

楼主:
对:红色堡垒 关于

用机器视觉吧,就是对正常状态进行拍照,然后比对被测物的相似度.我用过欧姆龙的不错.

内容的回复:

唉,成本制约……还有,那东西要求员工的素质太高。我这东西可是给小厂做的,人家肯定接受不了……很郁闷。

网友C:
那只能目测了,哈哈.

楼主:
最佳的选择:有没有只对非金属敏感而对金属不敏感的接近开关?

网友C:
用雷达料位计。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雷达料位计。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东西还没接触过,我查下资料

网友E:
试试超声波的,我们实验室用过,还不错

网友F:
如果是液体,能否用液位传感 器?

网友F:
征对粉状塑料颗粒,建议楼主用激光定位传感 器

网友G:
我有办法专做 微型液位传感器   hlb221@163.com

网友H:
在环境恶劣许多场合,都用到了放射传感器,只要装在管道外部,因有辐射,要有证才能买,比如钢厂测钢炉的液位计,混凝土搅拌站的输送管道,煤矿的输煤传送带,

网友A:
那你可以对加料器进行自动控制,和称重检测。同时设定好程序,加料减少的量没有达到设定值,设备不进行下一个工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