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2A PID无输出

楼主(2008-12-01):
现用欧姆龙CPM2A,设定好PID参数,启动后PID无输出,设定值是二进制,PLC自动转为十六进制,反馈值是二进制。PID参数里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是13位,这个要用APR指令把TS的量程0--1388转化为0--1FFFF,我不转不影响吧

楼主:
是不是PID参数的格式是BCD吗呀

网友A:
是不是PID参数的格式是BCD吗呀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cz123456 2楼 回复时间:2008-12-2 9:40:31 PLC自动转为十六进制,反馈值是二进制

楼主:
找到原因了,PID的参数必须是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