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的三相步进电机

楼主(2008-12-01):
各位高手,最近需要用到三相的步进电机,是三线制的,也是就是说每一根线,要么接电源,要么接地

电机的指标是 5。4VDC  3A,   每相是0.9欧,三相有一端是接到一起来,另一端引出,所以是三线制的

用的是COMS开关来驱动的,但是请问各位高手,同一时刻,是一端接电源,另两端接地,还是一端接地,另两端接电源

网友A:
三相步进电机, 要么接成三角形,要么接成星形, 没什么接电源接地的,

楼主:
楼上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步进是三相,星形接法,但是公共点没有引出端,故只有ABC三根线,在运行时,应该一端接正,两端接负,还是两端接正,一端接负,

还是通过上面两种情况的交替来实现细分

网友B:
三相步进三线的话应该是三角接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