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7_200连接电力仪表的程序

楼主(2008-12-01):
大家好,我在做PLC连接电力仪表的程序,通讯方式是485,但具体程序我还没有编出来 。有哪位高手 有关于这方面的程序或者是思路,能否教教在下 !       实在是感激不尽 ~~~~~~~~~~~3Q!!!!!!!!!!如果有程序的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

ourlove_2008@hotmail.com

网友A:
要用RS485通讯,关键是通讯协议要搞明白;

楼主:
我应该选用自由口通信协议

自由口通信协议:

........S7-200的自由口通讯方式,使用户可以通过PLC指令自己定义通讯协议,从而与任何公开通讯协议的RS-422或RS-232C接口设备进行通讯,使通讯范围大为增加,控制系统配制更加灵活。

使用自由口模式控制串行通讯口

........通过编程,您可以选择自由口模式来控制S7--200的串行通讯口。当选择了自由口模式,用户程序通过使用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发送指令和接收指令来控制通讯口的操作。当处于自由口模式时,通讯协议完全由梯形图程序控制。SMB30(对于端口0)和SMB130(对于端口1,如果您的S7--200有两个端口的话)被用于选择波特率和校验类型。
........当S7--200处于STOP模式时,自由口模式被禁止,重新建立正常的通讯(例如:编程设备的访问)。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可以只用发送指令(XMT)向打印机或者显示器发送信息。其它例子包括与条码阅读器、称重计和焊机的连接。在每种情况下,您都必须编写程序,来支持在自由口模式下与S7--200通讯的设备所使用的协议。
........只有当S7--200处于RUN模式时,才能进行自由口通讯。要使能自由口模式,应该在SMB30(端口0)或者SMB130(端口1)的协议选择区中设置01。处于自由口通讯模式时,不能与编程设备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