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分析的问答集

楼主(2008-12-01):
什么是化学需氧量(COD)?

答: 所谓化学需氧量(COD),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采用一定的强氧化剂处理水样时,所消耗的氧化剂量。它是表示水中还原性物质多少的一个指标。水中的还原性物质有各种有机物、亚硝酸盐、硫化物、亚铁盐等。但主要的是有机物。因此,化学需氧量(COD)又往往作为衡量水中有机物质含量多少的指标。化学需氧量越大,说明水体受有机物的污染越严重。
化学耗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亦称“化学需氧量”,简称“耗氧量”。用化学氧化剂(如高锰酸钾、重铬酸钾)氧化水中需氧污染物质时所消耗的氧气量,常以符号COD表示。计量单位为mg/L。是评定水质污染程度的重要综合指标之一。 COD的数值越大,则水体污染越严重。一般洁净饮用水的COD值为几至十几mg/L。

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

答: 随着测定水样中还原性物质以及测定方法的不同,其测定值也有不同。目前应用最普遍的是酸性高锰酸钾氧化法与重铬酸钾氧化法。高锰酸钾(KmnO4)法,氧化率较低,但比较简便,在测定水样中有机物含量的相对比较值时,可以采用。重铬酸钾(K2Cr2O7)法,氧化率高,再现性好,适用于测定水样中有机物的总量。
COD测定较易且快,但由于氧化剂的种类、浓度、氧化条件有所不同,导致可氧化物质的氧化效率也不相同,故同一水样采用不同检测方法时,所得COD值也有所差异。在送检水样时,应注意选定统一的测定方法,以利分析对比。

有机物对工业水系统的危害?
答: 含有大量的有机物的水在通过除盐系统时会污染离子交换树脂,特别容易污染阴离子交换树脂,使树脂交换能力降低。有机物在经过预处理时(混凝、澄清和过滤),约可减少50%,但在除盐系统中无法除去,故常通过补给水带入锅炉,使炉水pH值降低。有时有机物还可能带入蒸汽系统和凝结水中,使pH降低,造成系统腐蚀。在循环水系统中有机物含量高会促进微生物繁殖。因此,不管对除盐、炉水或循环水系统,COD都是越低越好,但并没有统一的限制指标。在循环冷却水系统中COD(DmnO4法)>5mg/L时,水质已开始变差。

化学需氧量(COD)的缺点?
答: COD化学需氧量,其优点能够精确地表示污水中有机物的含量,并且测定时间短,不受水质的限制,缺点不能象BOD 测定那样,表示出所消耗的氧量.微生物氧化的有机物量,另外还有许多无机物被氧化,并全部代表有机物含量.

化学需氧量(COD) 与生化需氧量(BOD)的关系?
答: BOD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是在指定的温度和时间段内,在有氧条件下由微生物(主要是细菌)降解水中有机物所需的氧量.一般将有机物完全降解需要100天.实际采用20℃下20天的生化需氧量BOD20为代表。往往在生产应用20天时间太长,不利用指导生产工艺,对于城市污水。其BOD5大约为BOD20的70%--80%。
城市中的污水中COD>BOD。两者之间的差值大致为难于生物降解的有机物量。
在城市污水中BOD/COD的比值作为可生化性指标。当BOD/COD≥0.3时可生化性较好,适应于生化处理工艺。
在工业废水中大部分BOD/COD<.03以下,所以可生化性差.必须进行调值后才可进行生化处理
COD和BOD都是表示废水中有机物的一个指标.BOD是用生物分解有机物时的好氧量来表示废水中有机物的.
通常人们都认为BOD是表示可以被生物降解的有机物.但这里有一些误解:由于测BOD的条件与实际运行的条件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简单的用COD-BOD来表示不可降解的有机物,这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实际系统中对有机物的去除包括了许多过程,不仅仅是生物的降解过程.
实际中采用BOD/COD来表示废水的可生物降解性,是按照实际的经验来考虑的,这里不能形而上学的将BOD和COD的概念简单的用于实际情况.

COD高的危害是什么?
答: 当COD很高时,就会增加处理工艺的负荷,对于工艺要求也相应的增加,同时出水很难保证,(以上是在有处理装置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处理装置的直接排放进入自然水体的情况,你应该听说过小的造纸等企业的偷排行为,就会造成自然水体水质的恶化,原因在于,水体自净需要把这些有机物给降解,COD的降解肯定需要耗氧,而水体中的复氧能力不可能满足要求,水中DO就会直接降为0,成为厌氧状态,在厌氧状态也要继续分解(微生物的厌氧处理),水体就会发黑、发臭(厌氧微生物是看起来很黑,有硫化氢气体生成)。
说到底危害就是进入自然水体,破坏水体平衡,造成除微生物外几乎所有生物的死亡,进一步影响周边环境。

什么是CODCr?
答: 采用重铬酸钾(K2Cr2O7)作为氧化剂测定出的化学耗氧量表示为CODcr。

COD 消减量是什么?
答: 有机污染物排放量一般以COD计算,就是说COD消减量可以理解成有机污染物消减量。消减量一般是以吨记,指的是处理后减少的量,减排后减少的量。比如某工厂年排放有机污染物(COD),1000万吨,经采用先进技术后排量减少至600万吨,那么这一年消减量就是400万吨,若第二年继续技术革新,排量减少至500万吨,那新增消减量就是100万吨。如果排放的污染物全部被处理,那么排放量就和消减量相等。

什么是溶解氧(DO)?

答: 表示水中氧的溶解量,单位用mg/L表示。不同的生化处理方式对溶解氧的要求也不同,在兼氧生化过程中,水中的溶解氧一般在0.2-2.0mg/L之间,而在SBR好氧生化过程中,水中的溶解氧一般在2.0-8.0mg/L之间。因此,兼氧池操作时曝气量要小,曝气时间要短;而在SBR好氧池操作时,曝气量和曝气时间要大得多和长得多,而我们用的是接触氧化,溶解氧控制在2.0-4.0mg/L。

什么是污泥指数(SVI)

答: 全称污泥容积指数,1克干污泥在湿态时所占体积的毫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为:
SVI=SV*10/MLSS
SVI剔除了污泥浓度因素的影响,更能反映活性污泥凝聚性和沉降性,一般认为:
当60<SVI<100时, 污泥沉降性能好
当100<SVI<200时, 污泥沉降性能一般
当200<SVI<300时, 污泥由膨胀的趋势
当SVI>300时, 污泥已膨胀。

什么是污泥沉降比(SV)

答: 是指曝气池内混合液在100毫升量筒中,静止沉淀30分钟后,沉淀污泥与混合液之体积比(%),因此有时也用SV30来表示。一般来说生化池内的SV在20-40%之间。污泥沉降比测定比较简单,是评定活性污泥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常被用于控制剩余污泥的排放和及时反时污泥膨胀等异常现象。显然,SV与污泥浓度也有关系。

什么是混合液悬浮固体(MLSS)

答: 称污泥浓度,它是指单位体积生化池混合液所含干污泥的重量,单位为毫克/升,用来表征活性污泥浓度。它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两部分。一般来说SBR生化池内MLSS值控制在2000-4000mg/L左右为宜。

什么是混合液挥发性悬浮固体(MLVSS)

答: 是指单位体积生化池混合液所含干污泥中可挥发性物质的重量,单位也是毫克/升,由于它不包括活性污泥中的无机物,因此能较确切地代表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的数量。

什么叫活性污泥?

答: 从微生物角度来看,生化池中的污泥是由各种各样有生物活性的微生物组成的一个生物群体。如果把污泥的泥粒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里面有多种微生物---细菌、霉菌、原生动物和后生动物(如轮虫、昆虫的幼虫和蠕虫等),它们构成一条食物链,细菌和霉菌能分解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获得自身活动必需的能量并构造自身。原生动物以细菌和霉菌为食,又被后生动物所消耗,后生动物也可以直接依靠细菌生活。这种充满微生物、具有降解有机物能力的絮状泥粒就叫做活性污泥。
活性污泥除了由微生物组成之外,还含有一些无机物质和吸附在活性污泥上不能再被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即微生物的代谢残余物)。活性污泥的含水率一般在98-99%。
活性污泥象矾花一样,具有很大的表面积,因此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和氧化分解有机物的能力。

网友A:
顶一下,有需要在线分析仪表和流量仪表的可以联系我,www.ml1718.com

网友B(2009-01-22):
不错的概念.学习了.分享快乐.交流进步

网友C(2009-05-31):
有意义,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提升自己,谢谢了!

网友D: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呀

网友E:
以前做过污水处理的自控,可是对一些感念的东西还是不懂,像一些指标COD,浊度一些概念不懂,看了上面的东西明白了一点

网友F(2009-07-02):
顶一下,很好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G:
我是污水厂的工人又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了。

网友H(2010-02-13):
污水处理还有很多指标比如N 、TP等要想做好污水的自控,必须先学工艺,好多自控中的参数值要根据工艺来设置,欢迎交流我对AB工艺比较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