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屏的熔断器总烧毁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

楼主(2008-12-01):
请问电容屏的熔断器总烧毁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熔断器额定电流小呀,或者是电容有坏的

网友B:
估计是电容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如果电容及保险没问题,应该是投切时间短,电容未放完电或放电电阻断。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查查。

网友D:
1.装电抗

2.充分放电

网友E:
如果电容器、接触器和保险丝没问题,就是投切时间短了,电容未放完电或放电电阻线断。

网友F:
期待这个问题能够有个权威的解释

网友G:
楼上几位的回答都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H:
应该是电容投切过于频繁,涌流过大易造成熔断器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