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西门子变频器,线都不会接。 T.T

楼主(2008-12-01):
第一次用西门子的变频器,连线都接不上去,汗颜啊。=.=!

    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变频器是MM430,就是图片上这种接线端子,应该是一种免螺丝接线端子,但我试着用常用的安装方法都接不上去,用螺丝刀顶上面的小孔也顶不进去,想把整个端子面板拆下来研究一下也拆不掉。

    哪位会的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图片暂时发不上来。。。

楼主:
可以发图了,就是这种端子---

网友A:
这个好接啊.那有说明书啊

网友B:
用小螺丝刀插入接线端子上面的小孔,然后向下压,把连线插入小孔下面对应的端子内。端子内的铁片夹住连线后再松开并拔出小螺丝刀。

楼主:
感谢dwpydk朋友   怎样把分给你呢?

网友C:
应该是那样的

网友D:
现在好多端子都是这样的,很方便接线。

网友E:
用小螺丝刀插入接线端子上面的小孔,然后向下压,把连线插入小孔下面对应的端子内。端子内的铁片夹住连线后再松开并拔出小螺丝刀

网友F(2011-09-17):
引用 网友B:
关于用小螺丝刀插入接线端子上面的小孔,然后向下压,把连线插入小孔下面对应的端子内。端子内的铁片夹住连线后再松开并拔出小螺丝刀。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用小螺丝刀插入接线端子上面的小孔,然后向下压,把连线插入小孔下面对应的端子内。端子内的铁片夹住连线后再松开并拔出小螺丝刀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