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通信设置

楼主(2008-12-01):
  我现在想把CP243-1和PC连起来,装的是STEP 4.0 SP3按着手册设置了几次,但是总是通不上,哪位高手给帮帮。教教它们2者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1。有连接电缆把 ,什么样的电缆,一般的杂牌的编程电缆是很容易坏掉的

2。你确认通讯的设置都正确吗

3.一般 CPU通讯地址是2,PC的是0 ,USB1口

USB1口不行你就换成USB2口

网友B:
楼上解释对的,主要确定下编程电缆,然后进行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