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从站如何作出响应

楼主(2008-12-01):
调用MODBUS从站库程序,主站对从站进行查询时,从站如何作出应答。

即如何发送数据XXXX给主站

有谁明白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从站就是MODBUS服务端,一般用不着自已去编,

S7-200有两条现成的指令做从站响应;

楼主:
楼上的你好!调用MODBUS从站指令库后,还需要编写CRC校验程序吗?

还有HOLDSTRAT里面的地址是否就是通信缓冲区,与主站交换信息是否在这里读写就行了?

网友A:
是S7-200?

光问不行,学会搜

楼主:
能搜的都搜了,责任重大啊。能否提点一下啊,大哥

网友A:
廖常初S7-200的书上有,很简单,我没办法复印给你

其实就是两条功能块:一个是初始化块,一个应答块

其它什么都不要做.

网友B:
直接看HELP文件得了

楼主:
就直接调用那个指令库就行,是我之前想和太复杂

网友C: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告诉你 13931687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