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制作

楼主(2008-12-01):
568A的排线顺序从左到右依次为: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568B则为: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交叉线是指:一端是568A标准,另一端是568B标准的双绞线。

直连线则指:两端都是568A或都是568B标准的双绞线。顺便说一下,许多朋友在做RJ45头的时候,只是保证线两端的顺序一一对应,却并未按照568A/568B的排线标准去做。这样虽能连通网络,但这种线的抗干扰性非常差,经常出现诸如传输速度慢、网络时好时坏的情况。希望大家在做网线的时候一定按照标准去做,并且根据实际的工程经验网线长度最好不小于1.5米,这对提高网络的稳定性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让我们看看如何正确选用直连线和双绞线。当以下设备互联时,需使用直连线:
1. 将交换机或HUB与路由器连接;
2. 计算机(包括服务器和工作站)与交换机或HUB连接。
而这些设备互联时,则需使用交叉线:
1. 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通过UPLINKS口连接;
2. HUB与交换机连接;
3. HUB与HUB之间连接;
4. 两台PC直接相连;
5. 路由器接口与其它路由器接口的连接;
6. Ethernet接口的ADSL Modem连接到PC机的网卡接口。

同一层设备相连用反接
不同一层设备相连用直接

PS:在一好友的QQ空间里转载的。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

网友A:
橙绿蓝棕,4 6 跳

网友B:
其实按什么标准不重要,目前以太网通讯通常用1、2和3、6两对线,仔细看568A和568B的标准你会发现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两对线都是双绞的。只要保证这两对线都是双绞的,通讯效果都可以保证,即100米以内的通讯不太会有问题。